这个狗思是不是坏了(视频)

楼主(2014-03-04):
地面测试大幅度晃动机架 有时候要卡 卡一下就失灵了

上过两次天  均是一会儿就松掉了
帮我看看

手机放反了 将就看

网友:
杀花,功率不足或传说中的歪脖子!!!

网友:
台式机看很。。。

网友A:
应该是限位保护了。静止一段时间自己就会恢复。这个功能在说明书里有,楼主自己看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限位保护了。静止一段时间自己就会恢复。这个功能在说明书里有,楼主自己看一下吧……

不会恢复  直接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恢复  直接松了~

升级一下最新固件试试。看你这个情况像是保护了

网友B:
这是跟随模式呀,你不知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跟随模式呀,你不知道?

你是开玩笑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开玩笑的吧……

是7楼那位疯了。。。。

网友C:
我试了一下我的狗思,如果飞行器晃动180度或者晃动频率很高,狗思就容易停在一个不正常的位置,但是大约25秒后就会自动回到正常状态的。
lz晃动两下后,狗思就歪了,这种情况我的就没有出现,lz的狗思歪了后有没有看过大约25秒后能否自动恢复啊?另外lz可以试下重新校准下狗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试了一下我的狗思,如果飞行器晃动180度或者晃动频率很高,狗思就容易停在一个不正常的位置,但是大约25 ...

校准狗思只能发回厂家。。。。试什么试。

网友D:
楼主你好,请问目前云台是否为最新固件? 如最新固件此问题依旧,请联系技术QQ 2355602804。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请问目前云台是否为最新固件? 如最新固件此问题依旧,请联系技术QQ 2355602804。

昨晚也试着升级固件试试
我下载H3调参软件升级  第三页显示我的版本是1.02   第二页点击三项显示均不是最新版本可以升级 第一项升级可以进行 但提示完成重新上电后 显示当前版本为0.0 还是要升级 后面两项下载完后升级均显示发生错误 无法完成

网友E:
留下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