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4sg和TFR6怎么对频

楼主(2014-03-04):
我用的方法是:按住接受的FS——接电——然后对频。就是对不上。

网友:
没说明的吗?没用过的帮顶

楼主:
按照说明对不上  慢慢研究吧 呵呵

网友:
选7通那个啊

网友:
要换制式

楼主:
是换这里吗

·

·

网友A:
对,用7通那个,重新接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用7通那个,重新接电

成了这样  按那个对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用7通那个,重新接电

兄弟 你Q多少 我加下你

网友:
就选这个啊

网友A:
接收机上按着对频按钮接电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上按着对频按钮接电就好了

楼主:
是啊  还是不行

网友:
先把接收上的对频按纽按住,再为接收机通电,秒对

网友B:
FAST MULTI>接收机断电>按住接收机对频按键给接收通电>接收灯变绿松开对频键完成对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FAST MULTI>接收机断电>按住接收机对频按键给接收通电>接收灯变绿松开对频键完成对频

是这样吗  对的时候控上需要按什么吗 刚试下了 还是不行

网友C:
你先将控设在“FASST-7CH”或“FASST-MULT”上,
然后按住接收机上的“F/S”键给接收通电,接收机LED变绿不闪烁后,再松开“F/S”键,即完成对频。

网友:
FASST-7CH,一定选 这个

网友D:
我也用的 FAST MULTI ,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吗  对的时候控上需要按什么吗 刚试下了 还是不行

我跟你一样控 一样接收机,控设成 FAST MULTI开机就不用管了,接收机按我说的操作

网友B:
对不上是不是旁边有别的遥控器开着?我10C 14SG都开机 就对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用的 FAST MULTI ,没有问题

MULIT与7CH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不上是不是旁边有别的遥控器开着?我10C 14SG都开机 就对不上。

也没有 其他控都关着  我调到这个制式上 都按了2分钟了 还是红绿一起在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将控设在“FASST-7CH”或“FASST-MULT”上,
然后按住接收机上的“F/S”键给接收通电,接收机LED变 ...

谢谢兄弟  我把电调插反了 我晕

网友E:
把发射机制式改过来,应该很好对啊。河津阿土伯问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发射机制式改过来,应该很好对啊。河津阿土伯问候一下。

谢谢兄弟 我弄好了 我把电调线插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 我弄好了 我把电调线插反了

夜猫子。

网友(2014-05-01):
你先将控设在“FASST-7CH”或“FASST-MULT”上,
然后按住接收机上的“F/S”键给接收通电,接收机LED变 .

我的问题也解决了。

网友(2014-09-14):
这个接受怎么设置lite的 失控保护

网友:
7CH 下14SG不能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