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4SG SBUS接线问题

楼主(2014-03-04):
想咨询各位大神1个问题
1:sbus线从接收机接到三轴陀螺仪以后,接收机上其他的通道还能用吗?
比如说我想接一个定速器在接收机的5通道上面 怎么调整控里的哪个选项来使用接收机上的通道?

跪求高手回答

网友A:
能用,进入link 进入FUNCTION 默认定速是在7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进入link 进入FUNCTION 默认定速是在7通道。

我把定速感度接到接收机的ch7通道上,8接sbus。
但是到gov 菜单里调PRM完全没反应,除了function里还需要哪里改吗
gov里面的sw是干嘛用的 大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定速感度接到接收机的ch7通道上,8接sbus。
但是到gov 菜单里调PRM完全没反应,除了function里还需 ...

你用的什么接收啊,我在6208SB上用过SBUS控制的云台。就是这在FUNCTION里定义云台控制开关的。直机上的定速没有设置过。不懂SBUS怎么接8通道的。SBUS接线应该接在接收机上专门接SBUS的接口上啊。那个口不算一个通道的。

网友:
按说明书上图示解释是可以用的。接收机mode1   通道12345678.  mode2  通道1234567subs。

网友B:
什么接收。。。
如果是14SG配套来的7008.。先调接收的模式。。1-7通道+8通SBUS(也可以调成9-15通道+16通SBUS,但是只有18MZ才支持)这样就可以把8通道通过SBUS接3轴
1-7通道就可以在FUNCTION里单独设置了。

1-7 对应FUNCTION里的1-7通道的操作。。
具体设置 打字太多。。找找历史帖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接收。。。
如果是14SG配套来的7008.。先调接收的模式。。1-7通道+8通SBUS(也可以调成9-15通道+1 ...

谢谢哥们

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