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电机

楼主(2014-03-04):
不知道 手机里的 震动
电机
有用不 可以做螺旋电机吗 前辈指导一下吧 谢谢了

网友A:
不可能吧····

网友B:
看你飞多小的了。你这个问题问的很牛啊。下次就问,铲车的发动机能装船上么

网友C:
什么叫。。螺旋电机

网友:
你能把轴上面的震动铁块弄下来就不错了。

网友D:
可以制作微型机

网友E(2014-04-24):
可以研究研究!

网友F:
可以念想一下,但是现实告诉你:不行,扔了吧

网友G:
孩纸别闹了吧,手机上的震动电机叫做空心杯电机,电机上安装了一个偏心轮,,话说楼主先试试把那个偏心轮取下来啊!嘻嘻

网友H(2014-07-16):
看你飞多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