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斯纳如此混控是否可行

楼主(2014-03-04):
副翼混控AUX2,方向混控副翼和AUX2,然后起落架通道代替襟翼通道混控副翼和AUX2。这样一来使用方向舵时副翼可以做补偿修正不至于打方向就跑偏,然后降落时可以有减速功能!

楼主:
沙发要自己座

网友A:
塞斯纳,飞机还要搞那么复杂啊。随便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塞斯纳,飞机还要搞那么复杂啊。随便飞。

复杂吗?就是想换个新方式玩玩

网友B:
楼主方向舵真灵活,估计侧滚通场毫无压力了;这塞斯纳翼展还不够大,估计副翼襟翼混控太多会导致无法横滚,舵效折扣较大

网友C:
如果降落遇到侧风,方向舵和副翼混控怎么降落?我真的想不通。上模拟看看,降落打副翼的同时打方向舵是什么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降落遇到侧风,方向舵和副翼混控怎么降落?我真的想不通。上模拟看看,降落打副翼的同时打方向舵是什么 ...

方向舵是主舵副翼是从舵打方向副翼才联动,而打副翼的话还是副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方向舵真灵活,估计侧滚通场毫无压力了;这塞斯纳翼展还不够大,估计副翼襟翼混控太多会导致无法横滚, ...

你的理解错了,我混控的副翼动作是你所理解的反方向,为的是打方向的时候副翼修正侧倾的。而不是让它侧滚更机动!

网友:
飞个小赛好像不需要这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理解错了,我混控的副翼动作是你所理解的反方向,为的是打方向的时候副翼修正侧倾的。而不是让它侧滚 ...

我理解你的意思,但你没理解我的意思,我是说你的方向舵好灵啊,真不赖。比我看见的其他很多塞斯纳都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