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 D10控 RX601接收 Roll 和 Pitch 通道反的,请教大神。。。

楼主(2014-03-04):
APM飞控  D10控 RX601接收  Roll 和 Pitch 通道反的,请教大神。。。

网友:
地面站程序里面可以更改通道方向啊?或者遥控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A:
刷固件,想定义哪个通道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固件,想定义哪个通道都可以。

通道的名字能改吗?

网友B:
  DEVO10 本来就要求 1,2 通道 接 APM 的 2,1 输入 哦!!——估计你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VO10 本来就要求 1,2 通道 接 APM 的 2,1 输入 哦!!——估计你是这个问题。

我刷了固件   已经在设置里把通道改过来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