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修复橙星6050高温发热的主板。。

楼主(2014-03-04):
6050也玩了好多个起落了,最近每飞完一电主板都非常热,很烫,飞行中老是无故断电掉下来,检查后发现原来是靠近电源线的一些阻流元件在猛烈的炸机时被电流击穿(炸鸡不熄火的后果。),无法再限制电流大量通过,此时6050的主板会因为高温不断的进行断电保护不能飞行,只需要找出被电流击穿的元件换上新的就能解决,有6050主板出现这个问题的朋友要好好检查一下,其实我对电子电路维修这方面并不精通,也是参考了其他大神的帖子才大概知道怎么弄的。。

我6050主板分别是图中的电容、电阻、和一个不知道型号的黄色贴片元件烧坏,贴片元件还可以用,它们通电时发出的温度都很高,已经严重影响了主板的正常温度。。

因为找不到黄色的那个元件更换,只能先换下电容和电阻这两个。。

用烙铁焊上新元件就行,因为元件和主板焊接点比较小,注意些就不会焊到电路板上的其他小元件了。。

为了主板安全,换上了一个同样标值但比原配电容个头更大的电容了,大了一半左右。。

色环电阻也换了个阻值跟个头比原来更大些的,我焊在了主板下面,焊接技术真渣。。黄色那个元件因为找不到合适的更换所以暂时没换,不过还是可以用的。。

换好了把主板装上机架接电测试,放置等待了一段时间,一飞了一电,主板没再发高温了,温度比跟换新元件前下降很多,基本正常,只有那个没有换下的黄色元件热量高了一点,有哪个朋友知道那个元件是什么型号的?

换好元件之后已经连续飞了几天,没什么问题,但电池的续航比原来要少了一点,原先300毫安电池可以飞4分半钟,现在只能飞差不多4分钟,可能也是因为换上的电阻跟电容比原配更大的原因吧。。

上个修复后的试飞短视频,整好后6050不会无故飞行中途就断电了,飞机也不会再因为电流不稳不上蹿下跳了,还是比较满意的,最后以刮墙小炸收场,哥这技术,自己都无语。。

?firsttime=0

网友A:
绿色的是个电感,不是电阻

网友:
黄色的是电容

网友B:
黄色的那个是贴片电容

网友C:
47u的电容.  一般这么精致漂亮的电容,对电路特性好象都要求比较高。不知对不对。

网友D:
6050的主板元件发热应该是正常的吧,我的6050在飞了一百多次(飞一块电池算一次)后,发现在飞的时候有时会突然瞬间断电,造成飞机在空中抖了一下,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后来飞一块电池会断电几次,又飞了十几块电池,后来才发现是主板电池的插头有一根线断了,由于电池插头是用硅胶线,所以线芯断了但是线的硅胶外皮还是连接着的,在外面看不出来,导致电线导电不良,重新把焊接好后,飞机恢复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D:
6050的主板元件发热应该是正常的吧,我的6050在飞了一百多次(飞一块电池算一次)后,发现在飞的时候有 ...

换T插吧,很容易再断的。

网友E:
请问这个飞机怎么暴力3D,我有一架,感觉好柔。有暴力电池还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T插吧,很容易再断的。

这么小的机子用T插太大了,现在我只要注意在插拔电池的时候尽量不要拉到电线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飞机怎么暴力3D,我有一架,感觉好柔。有暴力电池还是?

可以温柔3d,暴力3d就算了,有刷嘛。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飞机怎么暴力3D,我有一架,感觉好柔。有暴力电池还是?

6050开机后默认的是新手模式,陀螺仪会自动修正保持飞机在平稳的飞行状态,是无法飞3D动作的,很适合新手练习悬停和飞直航线,要按键进入3D模式后才可以飞3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绿色的是个电感,不是电阻

哦,是吗,我一直以为那个是电阻。。

楼主:
哦,黄色那个是电容吗?我搜搜看X宝有没得买吧,谢谢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黄色的那个是贴片电容

哦,知道了,刚刚在X宝搜到这个电容的型号了,感谢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47u的电容.  一般这么精致漂亮的电容,对电路特性好象都要求比较高。不知对不对。

47U是黄色那个电容吗?被击穿的元件就剩黄色那个还没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6050的主板元件发热应该是正常的吧,我的6050在飞了一百多次(飞一块电池算一次)后,发现在飞的时候有 ...

6050的主板正常发热温度是很低的,如果发现主板温度很高摸上去比较烫手的话就是阻流元件或者相关元件坏了,有时舵机接口坏相关的元件温度也是很高很烫的,我还有个6050主板就是舵机接口炸坏了现在一接电有两个与之连接的相关小芯片就就很烫的,现在还没找到修复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飞机怎么暴力3D,我有一架,感觉好柔。有暴力电池还是?

6050飞普通3D还是很不错的,暴力3D就不太行了,除非改无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温柔3d,暴力3d就算了,有刷嘛。

6050飞3D的效果普通的还是可以的,暴力的话就得977那样的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小的机子用T插太大了,现在我只要注意在插拔电池的时候尽量不要拉到电线就没有问题了

我的已换,是最小的那种,也没想象的那么大啊。现在拔插电池放心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