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kg四轴 狗三轴云台QA4006搭配blheli 30A电调试飞

楼主(2014-03-04):
这次试飞,主要是测试这个机架,还有QA4006电机和blheli 30A的搭配。

我之前配QA4006,一直都是用blheli 四合一,配线方便,性能好。但四合一电调很多朋友都不大喜欢,担心坏了一个怎办?
所以这次我弄了单独的电调刷blheli固件。

刚装上电调和电机,通电。这电机转动的声音真是太好听了。让我想起一款烟,我不抽烟,别的烟味都是辣的,这款烟却是顺滑,柔。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

第一次,我飞了1147. 很稳。这次,飞了1238. 明后天打算试下 1447.

先上配置吧:

600轴距四轴
精品级 APM 2.6飞控 和 6H GPS
blheli 30A电调(内测版)
QA4006电机
乾丰1238桨
狗三三轴云台
4S 5000电池

重量约2.1kg。起飞油门46%。

上海大概有2-3级风,我是手控,好像有段时间是定高。听里面的旁白吧。

网友:
4006电机是那个68块一个的吗?

网友:
桨越小,转速越高,惯性越大,自然抗风,桨越大,转速越低,抗风性能就不好。转速高,桨小,负载小,惯性高,稳定;转速低,桨大,负载大,惯性小,稳定性低。

网友:
“精品级”什么意思?

网友:
想知道机机的重量、时间和实际放电量

网友:
楼上 妹子看起来 不错  关注楼主的帖子中

网友A:
我也很关注这款电机,想用它飞mini H8

网友:
学习了,话说好盈电调怎么刷blheli固件?在论坛搜了半天没搜到,就找到个叉叉蛋刷h blheli的教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很关注这款电机,想用它飞mini H8

高爺這電機我買了!感覺上質量不錯的,只是還在等您的機架,所以,暫時沒辦法測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爺這電機我買了!感覺上質量不錯的,只是還在等您的機架,所以,暫時沒辦法測試

哈,今天我的新H8开始飞了,这次应该差不多了,等一会看我的帖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很关注这款电机,想用它飞mini H8

老高,欢迎!

什么时候需要,和我说一声就好。
现在有680KV的,配4S。
然后正在做380KV的,配6S。这是我弄来专门配大桨做长航时的。

总体测下来,包括我自己飞,朋友们飞,平衡性和效率都蛮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高,欢迎!

什么时候需要,和我说一声就好。

哈,哪天一起飞飞,我对4-6s的感兴趣

网友C:
九哥要是要定制电调的话,建议做窄版,可以放22或者25机臂里面的,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九哥要是要定制电调的话,建议做窄版,可以放22或者25机臂里面的,哈哈哈

刚打好板子,等下一个版本吧,再做这种特殊尺寸的。

这个版本先解决,飞的好,飞得稳。和电机搭配好。

网友:
楼主给些有意义的数据出来才能知道这款电机到底性能如何啊?!
飞行重量、飞行时间、实际耗电量(也就是回充的电量)分别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