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人旋翼头求助!!!!

楼主(2014-03-04):
换了冰人的旋翼头和十字盘,用的VBAR,发现循环螺距8度的时候不能在80到110之间啊,各位是怎么处理的呢?求告知

网友A:
缩短些舵机臂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缩短些舵机臂试试

那样的话连杆就不垂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样的话连杆就不垂直了

稍有点,问题不大。

网友B:
VBAR的十字盘设置里,把十字盘比例从100改成80,好像是3个100的,忘了~反正就是把十字盘比例改变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VBAR的十字盘设置里,把十字盘比例从100改成80,好像是3个100的,忘了~反正就是把十字盘比例改变一下~

谢谢,你这个应该是最佳方案,我就知道论坛有神人

网友C(2014-05-05):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这个应该是最佳方案,我就知道论坛有神人

问题解决了没?我的也是这样,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解决了没?我的也是这样,郁闷

就按5楼说的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