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精灵问题求帮助!

楼主(2014-03-04):
小精灵1 V2版本的,带无名云台跟狗3+ 下降的时候抖的厉害,感度应该怎么调啊!
求大神们帮帮忙!

网友A:
你下降速度太快了……和感度没关系。
建议降低下降速度或者“之”字形路线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下降速度太快了……和感度没关系。
建议降低下降速度或者“之”字形路线下降。

之字形是不是下降 慢慢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字形是不是下降 慢慢左右?

对,收油的同时,打横滚左右,幅度不用太大,主要是让桨躲开自己制造的空气旋流。另外,建议下降速度不要超过2M每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收油的同时,打横滚左右,幅度不用太大,主要是让桨躲开自己制造的空气旋流。另外,建议下降速度不要 ...

哥,还有就是感度到底是啥意思啊!是不是我要是轻推向前,觉得有点快,就降低感度?

网友:
要想需要有效的下降视频 速度应该控制在0.5-0.7m左右 这样的速度可以获得有效的镜头 前提是有osd的帮助 单从监视器上是不行的e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还有就是感度到底是啥意思啊!是不是我要是轻推向前,觉得有点快,就降低感度?

这个……你还是仔细看一下说明书或者网上搜一下相关的WIKI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