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控 APM 设置6挡模式 第五档 PPM值超出范围怎么办?

楼主(2014-03-04):
D10控  APM  设置6挡模式    第五档  PPM值超出范围怎么办?

网友A:
设置曲线角度,最低的ppm过低,你最高的不会过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曲线角度,最低的ppm过低,你最高的不会过高吗?

谢了   我再调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