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 STELLA云台不平,抖动,抽风等问题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4-03-04):
XA云台从入手到用,一直感觉挺不错的,直到前几天又一次拍的时候发现果冻,持续十多秒,原以为是攀高抖,后检查是因为云台的横滚电机自己抖PS:只通云台的电,静止不动   之后各种问题都来了,论坛里面经常说的不平   还经常拍着拍着抽风了,用户手册弄丢了,恰好官网又死了,无处下载,纠结了好几天。淘宝旺旺,XA群都要不到一份用户手册,伤心!!!
   今天晚上和群里又在讨论这个问题,自己又通电试,几次通电都是横滚电机抖动,索性自己重新下载调参软件和固件,把XA云台存储空间的东西全部删除,再重新拷贝,断电,通电,正常了。
   之后又通电断电十多次,不水平,抖动的问题没了,抽不抽风我还不知道,具体结果明天出去再试试,大半夜折腾这个,希望有类似问题的朋友可以解决!

网友:
没有不抽风的云台,真没办法
包括狗斯,昨天空中直接抽歪,对FPV是个灾难,FPV必须另加绑定的摄像头

网友A:
我的两台STELLA都不水平,你是把原来的东西全部删除,然后拷贝了新下载的stella.exe和stella.xfw进去吗?我把原来的东西全部删除,然后重新拷贝stella.exe和stella.xfw进去,重新上电依然不水平(原来的东西已经备份)。

网友:
我的两个STELLA云台上电自检后是平的。飞机放那不动,三四分钟后自己往横滚轴电机方向下偏3,4度(整个漂移过程很慢,不仔细观察都看不出动来)然后就稳定到这个歪的角度,两个轴的增稳始终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两台STELLA都不水平,你是把原来的东西全部删除,然后拷贝了新下载的stella.exe和stella.xfw进去吗 ...

我的云台也是啊 上电后不会水平 拍出画面是斜的

网友:
我也开始出现这样的问题 上电后是水平 然后静止不动 2分钟 摄像头就开始向左慢慢倾斜4-5度 然后在空中飞 也会出现

网友B:
都是一样的现象,飞着飞着就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一样的现象,飞着飞着就歪了

地面测试和过载有关,也就是初始化正常后拿手里直接转动过限位,他自己再次平衡后就看到是歪的了,而且能基本维持在歪的。

网友:
我的狗思也是........飞着飞着就歪了......都是神經云台

网友:
横滚斜是温飘 重新上电即可~用SBUS的接收的话 可以控制横滚

网友:
是要重新拷贝,我的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