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贼又没有自旋优化小机,要肿么飞?

楼主(2014-03-04):
就楼主这样,离航线好像还有好远

网友A:
泉速无刷nano cp特价入了台上手,发现调好参数的nano cp 自旋起来无比奇葩,特将油门和螺距曲线分享如下:
普通模式:油门曲线:0-40-53-75-100;螺距曲线:42-50-58-65-70;3d模式:油门曲线:100-92-85-92-100,螺距曲线:25-35-50-65-75,其他参数参照原机配置说明书设定,只改油门及螺距曲线后,自旋等动作异常细腻好飞,可做出定点***自旋两圈基本不漂移。

网友:
不会设置控的油门和螺距曲线请参看光盘里的说明书,参数按我给的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泉速无刷nano cp特价入了台上手,发现调好参数的nano cp 自旋起来无比奇葩,特将油门和螺距曲线分享如下:
...

擦你这3D螺距怎么这么大呀,我是23 33 43 53 63,再大一点就锁不住尾了

楼主:
zjxroy发表于2014-03-05 00:19:13
泉速无刷nano cp特价入了台上手,发现调好参数的nano cp 自旋起来无比奇葩,特将油门和螺距曲线分享如下:
普通模式:油门曲线:0-40-53-75-100;螺距曲线:42-50-58-65-70;3d模式:油门曲线:100-92-85-92-100,螺距曲线:25-35-50-65-75,其他参数参照原机配置说明书设定,只改油门及螺距曲线后,自旋等动作异常细腻好飞,可做出定点***自旋两圈基本不漂移。
原控已拆坏让人收了,现用的是d10改的控。请问下正负螺距临界值是多少,是50吗,原控的参数看起来是0为负螺距最大值,100为最大,不知对不对。     如果知道烦请指教,因为你的参数得换算一下。

网友:
泉速无刷吗?新手开绿灯模式吧,很稳定

楼主:
air2014发表于2014-03-05 18:21:25
泉速无刷吗?新手开绿灯模式吧,很稳定
有刷版。对绿灯模式完全不感兴趣。

网友:
大螺距的,要用改暴力820锁尾电机+瓢虫桨组合可锁死

网友:
又看到一些让人狂晕的回复。
首先感谢楼主捐助了个控尸给我,傍晚时收到的,现在已经修复好我的控了。
不得不说2楼回复有点问题,每台机调试都是不同的,虽然出厂时经厂家调试,但毕竟不是同一个人作安装调试,所以出入还是可以很大。这样直接给出的遥控调试参数,别人跟着输入结果到自己的机完全不是一回事。在同样的控和电调,油门尚且还可以,一般出入不大。螺距直接按别人控上的参数这个就........。如果我的机按那个参数,螺距曲线:42-50-58-65-70;螺距就是:-5.5、0、+5.5、+10.5、+14了,3d模式:螺距曲线:25-35-50-65-75,螺距是-17.5、-10.5、0、+10.5、+17,打升降副翼卡舵了,大家自各掂量吧。更何况楼主换控了,还是老老实实跟着自己实际情况慢慢琢磨吧。
这机调好也不算太贼,就自旋不太好搞,就像早期华坑的3轴,需要自己慢慢熟练,好在我之前玩过这类机,还勉强适应。要是玩过带自旋优化的真是天渊之别。

网友:
LZ给的参数,帮助了好多新魔友,参数就是参考使用。相比驰远四通用华控现在也没有给我个参考参数,买个HPF80(FBL70)新机就当摆件放着,可能是我没有天赋,不能领会四通和六通的设置差异吧。

网友:
主要还是练习,熟练了,自旋优化就可以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