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5云台不水平歪脖了怎么办?找代理?返厂?NO! 3步自己解决!【附教程】

楼主(2014-03-05):
何为云台歪脖?既位Z15云台的3个轴中有某一轴自检后不回中位。
很不幸,作为DJI第一批Z15D云台用户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从云台拿到手后因没找到合适载机一直未启用,当载机妥当,将云台安装好后发现我Z15D云台3个轴中有2个轴都是歪的。横滚与Z轴。这点也太背了

歪的情况如下2图

Z轴歪脖。

横滚歪脖。

遇到这种情况大多数人可能会选择找代理,找厂家,处理结果就是需要返厂调整位置码盘。这一前一后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不说,还可能耽误事。

最主要的是第二天我们就要远赴几百公里外山区执行航拍任务,这下可怎么办。返厂肯定是不可能了,只能自己想办法。

我首先去找问题根源,将电机保护后盖拆开,看到位置码盘等电子元件,确定Z15云台的各轴水平回中的原理,不像市面上其他无刷云台那样采用的是陀螺仪判断云台角度,而Z15采用的是位置码盘判断云台位置,既码盘刻度为0,那云台就是水平的,那歪脖是因为码盘坏了吗?那概率太低了。机械生产的配件坏的概率很低,一般出问题都在人参与的环节,比如组装调试。确定这个思路,仔细研究云台后惊喜发现,我出问题的这2个轴位都存在码盘0度位置与实际云台位置角度不水平,不水平就会导致码盘误判,造成歪脖。

找到了问题所在,立即想办法解决。既然是人为安装调试码盘位置,那我们自己一样可以调整。只要找到调试的地方。

经过仔细研究现将我调试的方法做成教程分享给大家,整个调试过程非常简单,不过话说回来不是谁都想自己调来调去,我想这就是DJI出于负责为了给客户提供最佳的售后用户体验吧。

注:此教程只限单纯性机械误差造成的不水平问题,操作前请确认你已重新校准过罗盘等操作问题依旧才进行操作,如飞控等其他原因造成的还请返厂解决。

调整横滚位置码盘:

1.首先找到横滚位置如上图所示的几米螺丝孔位。

2.拧松它,在另外一边同样的位置还有一颗几米螺丝,同样拧松它。

3.重要一步,此时你可以手抓住云台横滚,将其保持在绝对的水平中位,用另一只手轻轻转动横滚电机,从电机后方看半圆形的电机轴,将半圆形电机轴的缺口那一面与整个云台调至水平即可。详见下图

调至你视力能判断到2调绿线最准确的相对水平后,把几米螺丝稍稍拧紧,上电测试,对好放在平地对着有水平参考线的墙面拍摄,即可知道是否OK,是调多了还是欠了。重复调至完美后将2边几米拧紧即大功告成。

Z轴及其他轴调整(同上)
关键2个几米螺丝的位置如下图

其他轴的调整基本一样。只要找到关键的几米螺丝即可。

经过我查看我的Z15G Z15N云台,发现此方法同样适用于Z15系列所有云台,原理一样,大同小异。

因为问题的及时解决,没有耽误拍摄任务,且Z15D + A2 在环境恶劣的山区,出色完成了航拍任务点个赞。特此斗胆分享一些拍摄的视频截图。

网友:
楼主,你干了DJI应该干的活儿~~为你赞一个,顺便声讨一下DJI

网友:
经验好帖,必须顶!

网友:
Z15调整位置码盘这个可以有~!

网友:
太实用了,赞一个

网友:
这个确实很实用

网友:
这个设计不错,方便。

网友:
水平不能自己从新调整的吗,,我的只要按一下按钮,然后手动水平云台,马上从新校正了

网友:
很好,胆大心细,学习了

网友:
很赞,楼主能不能分享5D拍摄的,光圈,快门的大小

网友:
楼主厉害,图片挺美,

网友:
那些地方是不能调的吧,以后自己就知道错了

网友:
飞机的IMU有没有水平呀和GPS不水平也会歪的

网友:
是啊,以前老Z15N版本返厂多次,还是歪的.....楼主

网友:
很强大,收藏了javascript:;

网友A:
楼主您好, 此方法建议您只作为应急的处理方式,云台的歪与IMU和GPS模块有相互关联,建议尝试重新上电及校准指南针观察是否问题依旧。
云台各部件都较精密,一些非专业的调试都可能会导致云台工作不良,所以建议楼主在自己调试后,再发回厂家进行专业调试和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 此方法建议您只作为应急的处理方式,云台的歪与IMU和GPS模块有相互关联,建议尝试重新上电及校 ...

你说的没错,有些时候问题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你们出于对客户的负责的处理方式我表示支持。
我这个教程主要针对比较单纯性的安装误差造成的问题。因为我罗盘什么都校准过了还是一样。仔细检查后的确发现那个刻度是斜的。现在调整后,各方面完美!

且云台在使用过程中,恶劣的转场路途颠簸等各种因素下,有时候也会造成其精密结构发生误差,了解调整方式可以免去很多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 此方法建议您只作为应急的处理方式,云台的歪与IMU和GPS模块有相互关联,建议尝试重新上电及校 ...

请问是否可以购买禅思云台标定校准工具,开放软件校准界面,谢谢

网友:
请问lz  z15n如何调整?下哪里的螺丝  仿佛没看到几米螺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否可以购买禅思云台标定校准工具,开放软件校准界面,谢谢

由于云台的校准过程较复杂繁琐,所以目前还没有此类打算,不好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由于云台的校准过程较复杂繁琐,所以目前还没有此类打算,不好意思。

好吧,那看来只能经常返厂校准了,谢谢

网友C:
去年炸鸡   云台没反应了   自己大拆   弄了将近一天   问题解决了    其实好多问题可以自己解决的    我的是没有Av输出了   滑环间隙大了   全部拆开   用枪油清晰后   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 此方法建议您只作为应急的处理方式,云台的歪与IMU和GPS模块有相互关联,建议尝试重新上电及校 ...

我的狗思云台水平也有点歪,怎么解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于云台的校准过程较复杂繁琐,所以目前还没有此类打算,不好意思。

z15云台歪的人又不是一个两个的事,大部分人只是在凑合用而已,一般都是启动后手动来調平的要是都发回,大家的时间耽误不少,DJI也有的忙了
而且云台不正,实实在在是产品的质量问题,DJI也该有点才应对措施了

网友E:
我的云台 在滚转轴 转动的时候  横滚不平  以返厂处理了  没有LZ的技术不敢弄啊

网友:
那个狗三的云台也是歪脖子······肿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狗思云台水平也有点歪,怎么解决啊?

狗思静态歪脖我还没遇到过,通常是空中歪脖,但这个目前貌似没有什么有效的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1825&extra=

歪头后就一直歪着了吗?有没有进行实飞测试,看看有没有歪?
单从视频来看像是机身放置不平造成的,建议你重新校准罗盘后  放地下再上电试试。最终测试还是得实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云台 在滚转轴 转动的时候  横滚不平  以返厂处理了  没有LZ的技术不敢弄啊

嗯。DJI售后不错的,自己时间充裕懒得折腾的情况下还是建议返厂。

网友F:
引用 楼主:
歪头后就一直歪着了吗?有没有进行实飞测试,看看有没有歪?
单从视频来看像是机身放置不平造成的,建议 ...

校准过好几次了,飞起来也是这样歪的,也就是说任何情况下保持这个角度。还有不管机身是放在水平地面上还是故意垫高一边脚架垫歪机身,都是一样的。

网友:
影调 影调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校准过好几次了,飞起来也是这样歪的,也就是说任何情况下保持这个角度。还有不管机身是放在水平地面上还 ...

你看你后面那个电机轴缺口的地方与整个云台处于同一水平吗? 如果处于水平的话建议你返厂。。。如果不水平你可以尝试用我的教程方法调整至水平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DJI售后不错的,自己时间充裕懒得折腾的情况下还是建议返厂。

主要我技术不行啊  这个问题能解决吧 可别解决不了呀

网友G:
不明觉厉啊,刚知道云台水平和磁罗盘居然也有关联

网友H:
我看到的几台Z15云台包括我在内,清一色Z轴左偏3-4度。说实话水平轴歪了,起飞后手动调一下还能凑和,顶多麻烦一下的事。 Z轴歪了对于只装一个图传的用户来说就是个恶耗,照镜头对方向飞就会跑偏。 真不知大僵是故意逗用户玩呢,还是乍的,z轴怎么会清一色左偏。

网友I:
照片很漂亮!不过不像是航拍照片!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好吧,那看来只能经常返厂校准了,谢谢
我的云台返厂后,问题依然多

网友K:
好的分享一定要支持!

网友L:
记号一个,或许将来需要

网友M(2014-05-08):
先做记号方便以后查询

网友N:
顶,回去自己调一下

网友O(2014-06-07):
感恩大大,分享

网友P:
很好很犀利,留着。

网友Q:
问题是我这云台是只要水平轴转动横滚就歪,而且左、右转时横滚歪的方向也跟着变。
至于返厂,我去年炸鸡后的5N寄到厂家,到现在半年了也没消息,飞行数据的分析情况也没消息,总之我不提起DJI的售后就跟没事似的(ps~ 哪找我这样的消费者啊,这还是第一次在坛里吐槽)!知道那云台估计也修不了了,但毕竟当时2万大元买的,行不行给个说法,至少把尸体给我还回来!以至于现在的GH3都不敢返厂,凑合着用,怕寄过去又没消息了咋办?

网友R:
学习了,这种情况在应急时的确好用

网友S(2014-07-14):
好贴学习了!今后怕是用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