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 L臂问题

楼主(2014-03-05):
想将亚拓500尾桨改在左面,请问有模友知道有可以改装的L臂吗?

网友A:
为什么要改造左边?
直接买舵机架把拉杆移动到上边不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改造左边?
直接买舵机架把拉杆移动到上边不就ok了

呵呵,你有所不知,我这是有上翘尾管的,拉杆就无法放上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你有所不知,我这是有上翘尾管的,拉杆就无法放上面了

买500esp的舵机架,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500esp的舵机架,搞定

都说拉杆放上面就无法有效控制尾变距,因为区曲管问题,内角造成拉杆没有足够行程,必须在外角

网友B:
画个图去私人定制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个图去私人定制一个吧。

之前我在工具栏发过图,很少人回应,其它模友的也是

楼主:
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