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ocp主板问题

楼主(2014-03-05):
昨天不小心炸了,看似没有大碍,但重新起飞油门推到一半飞机就开始自旋并往左侧倾倒,打熄火开关后电机仍然转动。绿灯长亮,动舵无任何反应。重新接电后主板绿灯慢速闪烁,不对频,重新插拔能够对频,但推油门至一半又会出现上述问题,怀疑是接收板炸坏了,也不知判断是否正确,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楼主的好象是泉速机,我的一个泉速主板也坏了,绿灯常亮对不上频,后来换了一块主板一切正常。

网友:
我的已经坏了一个舵机,舵机装电机的那个部位已经被烧融了,一个大口

网友(2015-01-25):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好象是泉速机,我的一个泉速主板也坏了,绿灯常亮对不上频,后来换了一块主板一切正常。

你的是蓝色版的主板么??坏的可以出给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