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普及,关于遥控的协议问题,懂的老鸟请进

楼主(2014-03-05):
问题1:天地飞 futaba 富斯 华科尔 这些厂家出的遥控和接收同为2.4g的为何不能通用?是不是因为通讯协议不一样?
问题2:华科尔刷了固件后能 兼容DSM2协议(Mcpx/Ncpx/130x等机)、九鹰等厂家的接收,是不是因为固件里面加入了其他厂家的通讯协议?但是却无法兼容天地飞和大疆的产品是不是因为天地飞和大疆的通讯协议不开源?

问题4:国产控富斯 2.4g的产品用的是什么通讯协议,是否兼容DSM2的接收?

问题5:天地飞6的2.4g的控是否能通过刷固件的方式兼容其他协议的接收呢?

网友:
不兼容除了协议不同貌似还因为高频头不同,D10刷固件以后能兼容一些使用相同高频头的协议,但是有些其他高频头的协议就要需要自己加装高频头了。(从deviation说明书上看到的)
富斯没用过不知道,不过貌似和D10差不多,不过天地飞6目前肯定是刷不了的。

网友A:
问题1:天地飞 futaba 富斯 华科尔 这些厂家出的遥控和接收同为2.4g的为何不能通用?是不是因为通讯协议不一样?正确。除了协议,硬件也不同
问题2:华科尔刷了固件后能 兼容DSM2协议(Mcpx/Ncpx/130x等机)、九鹰等厂家的接收,是不是因为固件里面加入了其他厂家的通讯协议?但是却无法兼容天地飞和大疆的产品是不是因为天地飞和大疆的通讯协议不开源?还与硬件(高频头)有关,目前除了原来自带的高频头,还何以加2-3个高频头加上软件支持可以飞其他厂家的飞机。
问题4:国产控富斯 2.4g的产品用的是什么通讯协议,是否兼容DSM2的接收?富斯9刷软件后有支持DSM2协议,是不是要另加高频头还要确定一下。

问题5:天地飞6的2.4g的控是否能通过刷固件的方式兼容其他协议的接收呢?目前不能。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1:天地飞 futaba 富斯 华科尔 这些厂家出的遥控和接收同为2.4g的为何不能通用?是不是因为通讯协议不 ...

富斯高频头直接可以对频伟力的小飞机,比如911(射频硬件和协议都一样)
富斯9刷了er9x或opentx以后,支持的dsm2,是要换DX4E高频头才行的,原厂高频头不行的

2.4G的意思是,无线通讯信号使用 2400MHz的载波,相当于空中建立了一条通道
协议的意思是,在这个空中通道中,发送和接收的都是 0101001010的数字信号,所以,每个厂家的协议都是自己写的,收到什么数据怎么处理怎么返回,都自成一派

通讯协议可以使用任何载波来传送,太低的频率就是速度慢

网友C:
LZ  问题3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问题3呢????????????

无法兼容天地飞和大疆的产品是不是因为天地飞和大疆的通讯协议不开源? 漏打标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富斯高频头直接可以对频伟力的小飞机,比如911(射频硬件和协议都一样)
富斯9刷了er9x或opentx以后,支 ...

所以大疆的多旋翼就只能用他家的控,天地飞也只能用天地飞原厂的接收是不是?
看来是无法实现一个控,控天下的目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富斯高频头直接可以对频伟力的小飞机,比如911(射频硬件和协议都一样)
富斯9刷了er9x或opentx以后,支 ...

富斯高频头直接可以对频伟力的小飞机,比如911(射频硬件和协议都一样)

那伟力911的控是否也能对频富斯六通的接收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富斯高频头直接可以对频伟力的小飞机,比如911(射频硬件和协议都一样)

那还真没试过

网友:
大疆貌似是5.8G的控2.4G的图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