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手的FS9控怎么设置3段开关来控制四轴的模式切换啊

楼主(2014-03-05):
RT 谢谢大侠指导啊,折腾了几天了啊。。加QQ指导万分感谢

楼主:
忘记QQ 172867471

网友A:
碰上这种情况,很多人都选择了刷机...我收集了几种ER9X利用三段开关和副翼开关设置飞控6种飞行模式的方法,楼主不妨先刷机后再给你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碰上这种情况,很多人都选择了刷机...我收集了几种ER9X利用三段开关和副翼开关设置飞控6种飞行模式的方法, ...

可是我现在还没打算刷呢。没有原版的方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现在还没打算刷呢。没有原版的方法吗?

同求FS9原版系统3段开关设置方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