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天多轴需要怎么做防水?

楼主(2014-03-05):
雨天多轴需要怎么做防水?当然是在雨量不大可以的情况下才考虑飞行。
电机
怎么防水?(电机朝上都开着散热孔)

网友A:
电机不需要防水

网友B:
电机铜线有包漆

网友C:
如果用头罩把电子设备都盖起来的话,理论上只是电机轴承会锈掉而已,定期检查更换就是了。。。。。

网友D:
有防水的四轴卖,直接在河里游泳都没事

网友E:
雨天基本都不会,太心疼了。

网友F:
电机不需要防水!不过仅限于雨天,不代表可以丢到水里用。

网友G:
上网搜——防水四周

网友H:
小精灵2刚掉过水,二个电机直接灌水,拔掉电池,热吹风吹干,依然飞的欢
还有雾天穿云下来,一身湿透,居然好好的,这东西挺耐操的,不过蜻蜓云台直接湿透当机,吹干变正常
有雨雾建议不飞,我是迫于任务压力,必须冒险一搏

网友I:
那么高德转速,正常雨淋不进去。

网友J:
理论上只需要做好飞控电调接收云台等电子设备防水,电机基本不用管,不怕水的

网友K:
电机不用管,电调用704硅橡胶封口,电子设备加个罩子保护住,GPS模块用704胶密封,电池线接头确保没暴露在外面。
其实我感觉楼主想问的是雨天FPV吧?那个更麻烦点,图传要做防水容易,云台的防水可就不好做了,建议用舵机云台或者硬挂加了防水壳的狗!视频输出线在防水壳上开个孔引出就行,然后孔用不太热的热熔胶暂时封住,这样取线的时候也方便。
如果飞机上有LED灯带,就得注意一下是不是防水的那种,如果不是,就把LED的电断掉,否则会短路。

网友K:
雨天飞完之后务必要用吹风机把电机吹干,否则电机会生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