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传的尾管里各位装轴承吗?

楼主(2014-03-05):
我现在的550按照说明书里,尾管里应该有个轴承外面是橡皮的衬套卡在里面,用来支撑尾传动轴。本来我也觉得是比较必要的,毕竟那么长一根轴中间没有支撑的话容易弹性变形,但昨天我装好后发现这个轴承造成了很大的阻力,现在我转动旋翼头一有响声,二是手松开立马就停住了,这在飞行时肯定会消耗很多能量,而且像电动550的传动结构,不像油动的那样只有在发动机驱动时会带动尾桨,而是旋翼始终带动尾桨,这样的话熄火着陆就很麻烦。先前我没有装这个轴承的时候,转动也很顺畅,惯性也很好的。各位在安装尾传动轴时,尾管里的这个支撑轴承装吗?

网友:
必须的,不然震动很蛋疼

网友:
传动轴或尾管有弯曲估计会这样

网友:
检查安装是否正确,我在尾管里装了三个轴承转动也很顺畅

网友:
是不是加胶水粘死了。

网友:
不装主轴会像甩大绳一样跳动很厉害,导致震动很大。700的飞机里面两个轴承也很顺,你还是看看安装有没有问题,轴和尾管有没有弯曲变形吧。正常安装不会有你的情况的。

网友:
必须的装啊

网友:
上润滑油。

网友:
应该是组装有问题,不会有太大阻力!

网友:
480的传动轴不直,装了3颗轴承才震动小了些

网友:
必须要装的,不装的话,那根传动轴杆很快就被高速甩弯,剧烈震动。很多人反而还要多加一个轴承来限制传动杆晃动呢。

网友:
要装的,我250级都加2个。

楼主:
谢谢各位的提醒,我回去又拆开重新装了一次,发现是没有装好,轴承是斜的。我在轴承外的橡皮套上抹了很多润滑脂,这样一下子就滑进去了,不会扭。现在一点阻力都没有,很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