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250\华科尔10求助(直升机超级新手),请各位老鸟帮忙。

楼主(2014-03-05):
小弟前段时间入手一架CX250空机,后跟风购进K8一枚,期间泡论坛、聊爱好者群,感觉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试着装机N天,结果现实和想法不是一回事,连舵机中立点都调不好,中途还烧毁舵机一枚,更不用说K8的调试了。无奈下只得联系卖家,把空机寄回去让其帮忙安装、调试。3天后,卖家发来了试机视频,飞机飞得挺稳,自我感觉不错,付款收货(含遥控器调试)。谁知,飞机到手后,开控联电,飞机“滴滴滴”响个不停,拨动摇杆,舵机无动作,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控上面的拨动开关均处在“0”位置,AUX4-100AUX5+100),自己琢磨了很久,也和卖家聊过,因为飞机不在卖家手里,卖家也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分析说是不是遥控器的设置有问题,我也不太清楚,因此把视频发过来,各位老鸟帮忙分析一下,谢谢大家。
PS:以前仅飞过V911,因为这个才入的CX250;玩过恒龙坦克,6通道天地飞控京商雪地车,直升机没怎么接触过。

网友:
你寄回去机器的时候,有没有寄回遥控器. 如果没有,你需要重新对频,K8软件里面有说明

网友:
看看k8 对遥控器设定的要求,然后 在看遥控器说明书对频

网友:
感觉是对频不成功,具体按楼上的方法试试吧

网友:
没对上频吧,接收机的灯一直在闪呢。

网友:
希望你赶紧看到这个回复
拆掉大奖 尾桨再做调试,切记
换设备先要校准电调,然后记得特技开关关闭
再看看对频的方法。

楼主:
呵呵,经过在论坛上的艰苦查找,原因找到了,应该在遥控器启动读条的时候接通飞机的电,一下子就成功了,感谢万能的论坛。

网友:
D10确实应该在遥控器进入系统之前有个读取的过程中接电,才能对频成功

网友:
版主选了个最折腾得机型,来折腾!!!  直接450多踏实!

楼主:
妈蛋,中午爽飞过程中炸鸡,损失短轴一个,舵机一个

网友:
是不是固定ID惹的祸?

楼主:
不是,大浆打在茶几上了。

网友(2014-06-13):
接收对不上频,通电关控再开接收机灯长亮就对上了,再断电飞机的电重接上,我也用d10碰上过,换接收经常碰这事

网友:
D10我一般都是一开开关就马上接电,99%能接上,开机有个几秒的读条时间。接不上关控拔电重来

网友(2014-07-15):
感觉是对频不成功

网友(2015-02-01):
哎。对频。知道么?

网友:
想问楼主用什么锁尾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