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0+wkm晃的那样厉害,会不会掉下来!

楼主(2014-03-05):
s800+wkm晃的那样厉害,会不会掉下来!全重6.3公斤,WKM感度 270 270 200 190   160 160,风超级大!
?qq-pf-to=pcqq.group

楼主:
已把DJI的原装电机换TM悬浮系列电机了!机架震动基本很小了!

网友A:
楼主, 建议你将感度适当调整, 160-200 之间调试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建议你将感度适当调整, 160-200 之间调试即可。

我的感度高了,是吧?具体推荐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感度高了,是吧?具体推荐下,非常感谢

您可以试着将感度调到 170 170 160 160 160 160 这个参数试一下。

网友:
风大楼主还是忍忍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可以试着将感度调到 170 170 160 160 160 160 这个参数试一下。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