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弱弱的问一句如何焊接T插

楼主(2014-03-05):
有朋友告诉我如何焊接T插啊?谢谢

网友:
我来回答吧,不知道正确不正确,在T头上打磨一下,多上点锡, 然后线上也是一样,然后焊就可以了。

楼主:
有什么工具打磨呢?

网友:
一是用老虎钳加橡皮筋或小台虎钳将T插夹住;二是打磨清洁一下焊接处,预先用焊锡镀一层;三是电烙铁功率60W烙铁头接触时间不能太长,防止塑料融化。

网友:
1.用好锡
2.焊透.

网友:
没打磨过 直接就焊了 好像没什么问题。

网友A:
这个不属于航模范畴,请找相关视频,比如:

网友:
网上有视频的 可以看看

网友:
我也是直接焊的,木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B:
我有个小经验:焊T插时,不论焊公插还是母插,一定要找一个另一半的空头插上去,待它们完全冷却后再拔下来,这样焊好后插头不会变形。否则,极会出现插头不好用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小经验:焊T插时,不论焊公插还是母插,一定要找一个另一半的空头插上去,待它们完全冷却后再拔下来 ...

这个估计还是焊接技术问题,焊接变形或许是焊接时间过长引起,和插头本身材料遇高温容易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小经验:焊T插时,不论焊公插还是母插,一定要找一个另一半的空头插上去,待它们完全冷却后再拔下来 ...

我觉得这个方法可以考虑。 我焊的时候,先给T插上锡(如果用好锡,貌似不打磨也可以),线头也要上锡,待焊头温度升高后再焊,争取一次性就焊成功,忌在焊接的过程中停一会儿再焊,这样容易造成虚焊。
上述纯为个人经验。供参考。

网友:
建议用平头烙铁,尖头的接触面太小时间长还容易虚焊。

网友:
去X宝上买个小台钳,某家有买的,8块8,焊的时候沾点助焊剂或者松香(我一直搞不清楚这俩者是不是一回事,我是用松香),很容易的

网友:
直接用手压着塑料的部分焊就是了啊,是在没弄明白这个有难度吗?

网友:
视频里有典型错误,应该先加热金属几秒再上锡,另外线头目测完全没上锡,不过电调通常厂家都上好锡了,我见过无数次因T插虚焊导致彻底失控的事件,焊不好务必重焊不要嫌麻烦,T插多备几个,这东西会老化。

网友:
楼上各位都解释了。

网友(2014-07-13):
只要能焊牢,随便怎么焊

网友:
其实不用打磨也可以,主要是你烙铁功率要够,温度到了就很容易上锡了,我用60W黄花907,调300度,多烫一会儿,从来没打磨过,打磨过没完全覆盖镀锡容易氧化生铜绿

网友:
没打磨过 直接就焊了 好像没什么问题

网友(2015-02-24):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属于航模范畴,请找相关视频,比如:

太棒了你真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属于航模范畴,请找相关视频,比如:

呵呵,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