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航点模式,你们的遥控器失控保护设成什么

楼主(2014-03-05):
如标题,如果都航点了,那如果失控保护设成返航,岂不是失控后就回航了,再找到信号后不也不再执行未执行的航点?如果失控保护设置是航点,失控后是否也就继续飞未执行的航点?现在不知道失控保护怎么设置,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因为我用的是10chp控,一般在1.8公里小小失控一下,然后正常,再到3公里左右的时候小小失控一下,最远到过4.3公里不失控,怕电池没电就回来了。现在上数传了,就纠结怎么设置失控保护,大家帮解答一下

网友:
距离厉害的,超出视距,FPV回来

网友:
H控的航点模式是在飞控里设置目标航点,一般是1,起飞后打到返航模式,飞控自主飞完所有航点,最后返航。
途中可以退出航点模式,前提是飞机在可控范围。

网友:
我没用数传飞过航点,只是用它把设置好的航点输入飞控,然后自主飞行。
这样做的好处是控的遥控距离没有要求,坏处是一旦有突发情况(比如逆风)只能干瞪眼。我因此飞丢过,途中遭遇很强逆风,飞控照样顶风飞航点,而地上是负的,最终电池耗尽随风而去。

网友:
每个飞控的算法都不一样的,还要看你自己的设置

网友:
看你用什么飞控了。

比如APM飞控,遥控器上的失控保护就正常设置。

然后在飞控中有两种选择
1:失控后回家。
2:失控后,如果在飞航点,那就继续飞。否则回家。

不过建议还是上433增程,全程保持控制能力,原因楼上已经说明了。

楼主:
我的飞控是apm的。遥控是72m的。意思是失控保护就不用去设置了是吗?你说的正常设置是指什么捏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飞控是apm的。遥控是72m的。意思是失控保护就不用去设置了是吗?你说的正常设置是指什么捏

正常设置,就是指把遥控器的失控保护的油门舵量设置为低于975的PWM值。

这样接收机接收不到遥控信号的时候,3通道输出950(例如), APM就会启动返航。

或者飞控可以设置为在航点模式的时候,继续航点,忽略3通道低于975的失控信号。

网友A:
飞控的失控保护应该是只要有一次失控,就飞回HOME点,不管途中有没有再收到发射机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控的失控保护应该是只要有一次失控,就飞回HOME点,不管途中有没有再收到发射机信号。

这个看什么飞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的失控保护应该是只要有一次失控,就飞回HOME点,不管途中有没有再收到发射机信号。

就是咯。我就因为途中有过突然失控又突然有回信号,就是所谓的闪了一下信号的那种,结果就返航了,不再执行未飞过的航点了,这是最郁闷的事情啊。我再考虑是不是失控保护设置成航点比较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咯。我就因为途中有过突然失控又突然有回信号,就是所谓的闪了一下信号的那种,结果就返航了,不再执 ...

有丝毫失控的迹象,就要立即返航,减少丢机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