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像小六通的尾桨是怎么实现螺距变化的?

楼主(2014-03-05):
小六通的尾桨和大机的不一样,尾翼是固定的,怎么变化螺距?

网友A:
。。。。。。。你买一个玩玩就知道了

网友B:
尾马达电流的变化。

网友C:
转速变化 .......

网友D:
只靠 转速变化就行了吗?电机没有正反转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只靠 转速变化就行了吗?电机没有正反转吗
没有正反转 尾桨是为推力优化形状的 最低就是停转

网友E:
120d02s,130x都是轴传尾变距
其他是靠尾电机转速

网友F:
四通机都没搞明白,都敢上六通机了

网友G:
尾电机的螺距不能改变,02S的是轴传可以变螺距

网友H:
没有反转最低就停转

网友I:
只有转速变化

网友J:
尾电机目的抵消主旋翼的反扭,通过陀螺仪锁定,在没有接到方向指令时根据飞机姿态进行锁定,收到转向指令后通过信号加减供电电压,增加或减少马达转速,达到转向的目的。

网友K:
12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