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000快到了大家讨论一下s1000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4-03-05):
相信很多 魔友和我一样都是从s800 上到1000 电池的问题 800用的1w的 1000要用15000以上的 大家有啥好的方案,2块1w的 还是买新的15000的!!!有好的方案大家讨论

楼主:
回复格式:
s1000版本 所载云台型号 起飞重量,电池品牌和容量,悬停时间

网友:
我也在苦恼这个问题,今天下午试飞了白金版S1000空机,没有带云台和相机,电池分别使用老S800 达普 1W 20C ,还有格氏1W 25C ,两块电池时间差不多都飞了15分钟左右。老S800空机的情况下用这两块电池最多飞10分钟,这是怎么回事?8个电机比6个电机还省电?下一步试挂上5D3和云台1W能飞多长时间。
挂上云台和相机,1W估计不行,两块并联又没地方放,现在的电池托板上没有多大空间,两块电池并排根本放不下,托板面积还太小。
还有我看到现在卖的15000电池都是15C的,这个放电倍率很让人担心,想一想10KG的东西飞起来15C能行吗?

网友A:
能行的,我一直在用。15000 15C的电池最大放电电流有200多A,S800或S1000悬停电流只有40A左右,工作电流只有50A左右,起飞电流稍大一点。

网友:
最好还是单块电池吧

网友:
测试过,用达普10000 25C一块的带5D飞7-8分钟没问题,两块还没测试,

网友:
S1000加5d2用2块格式1W的电池悬停也就12分钟多点,3.6报警。多一块电池就多加了1.3KG,所以总体功耗增加了很多,即使多了一倍的电量续航时间没有显著提升

网友:
用单块电池,挂5D的话一般就飞行五六分钟就下来,更换电池后再飞,麻烦事麻烦了,但为了安全起见,只能这样了

网友:
看来我的电池有问题了。。。

网友:
打算入手,现在来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行的,我一直在用。15000 15C的电池最大放电电流有200多A,S800或S1000悬停电流只有40A左右,工作电流只 ...

40A是一个电调的电流吧?S1000有8个电机呢!8个电机的工作电流不可能只有40A吧?我以前用过15000 15C的绿皮电池飞S800,一起飞就报警。
您用的是哪款15000 15C电池?S1000飞多长时间?多少电压降落?

网友:
S1000+5D3云台相机+A2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行的,我一直在用。15000 15C的电池最大放电电流有200多A,S800或S1000悬停电流只有40A左右,工作电流只 ...

  • S1000+5D3云台相机+A2

网友:
学习
准备入手

网友:
到处都在讨论S1000的电池,就是不见DJ出来说,晕

网友:
感觉还是2块1W的电池并联靠谱

楼主:
哎!!电池已经到了 ,等1000到了 在上测试数据吧,

我的电池已经到了等待1000中

我的电池已经到了等待1000中

网友C:
不需要大c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A是一个电调的电流吧?S1000有8个电机呢!8个电机的工作电流不可能只有40A吧?我以前用过15000 15C的绿 ...

我现在用的也是dji 15000mah 的蓝皮电池  我用它飞八轴 也是一起飞就报警  这个电池都是15c的么?

网友(2014-04-12):
LZ测试 16000 15电池了吗

网友:
航拍飞的时间太长了也不好,人太累,10分钟左右最合理,所以没必要为电池担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电池已经到了 ,等1000到了 在上测试数据吧,

1600MA电池飞得如何?????

网友(2014-05-28):
我飞了几十个起落了,还是2个1W给力

网友:
各位S1000翻过吗,不是炸 是落地的时候翻到过

网友(2014-07-06):
引用 楼主:
哎!!电池已经到了 ,等1000到了 在上测试数据吧,

多大的电池,飞得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