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W 90涵道台风修复过程(大量图片)(已修好并恶心涂装完毕,附炸鸡原因分析)

楼主(2014-03-05):
台风已经修复完毕,并做了简单的涂装。经过这次的修复工作我发现,修飞机容易,涂装好好难。。。。。。

附炸鸡原因分析:

这段时间对炸鸡原因逐个做了排查,发现问题出在了好盈高压电调的设置上,玩模型也算很多年,还是第一次栽在设备上

这台机使用了好盈高压电调(高压版),因收的二手电调,到手的时候已经没有了说明书。按照普通铂金的使用方法,插电

设置油门行程以后,看到电机转动,以为万事Ok了。问题就出在这里,我没有仔细听判断电池节数的音乐声,普通电调是

一节电芯响一声,几节就是几声,而高压电调是从5S开始算起,一个长音代表5S,后面的短音是第六、第七......

我很不幸,电调把6S错认成了8S,结果大家可能都清楚。电调默认低压保护下限是3.15V,当成8S的情况下,低压保护电

压是3.15V*8=25.2V,而6S电池满电电压是4.2V*6=25.2V。也即是说,飞机一起飞电调就已经在低压保护状态下

工作了,当时我还纳闷水星的动力怎么软绵绵的。。。。。。

今天把事故分析结果发上来,希望能对大家有些帮助,调试安装及起飞之前一定要一丝不苟,任何问题都可能导致炸鸡收场。

好盈高压版(其他品牌高压版不知),电池节数设置最好不要默认,以防上电检测时会错认。

涂装后的图片发上来分享一下,确实不好看,各位勿喷。

—————————————————————————————————————————————————————————
闲来无事,把近期修复的过程发上来分享一下。

去年底就入了套台风二代,无奈这里冬天天气太冷,装好一直放在屋里睡大觉,上上周按捺不住骚动的心,拿去首飞。

起飞一切顺利,也可能是装机装出了经验,上天后没动任何微调飞机也非常的稳定。没想到飞了两圈明显感觉动力不足,

马上放下起落架准备飞回跑道降落,但为时已晚,飞机已经彻底没了动力,迫降在了距离不到10米的土堆上,机头部位损坏,

进气道部位损坏。因其他部位仍然完好,遂打算修复。

废话不说,上图,具体就不解释了,修的不好勿拍!!!

网友:
高手啊
原来飞机应该这么修

网友:
要是我摔成这样 估计要放弃了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其实也是最近没什么事,可以安下心来慢慢搞,最后的涂装还是很关键的,希望能给出好的建议。

网友A:
LZ的手艺了得,涂装直接买银灰色的自喷漆喷上就OK.EPO的不腐蚀.我刚刚修复过枭龙就是用的此办法.效果还不错,只是我没有LZ那么细心,没有打磨也没有填缝.

网友B:
贴没看完,我就跪了!

网友:
太有才了,学习学习。

网友:
LZ细心人,好手艺啊可以开店了

网友:
楼主,图全部挂了~~~~~~~~~~~~~~

网友:
鸭翼没了?

网友:
哈哈哈,,不错,,,机头修复部位还保留了部分原装货,,哈哈

网友:
一定要给你点32个赞!

网友:
这技术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的手艺了得,涂装直接买银灰色的自喷漆喷上就OK.EPO的不腐蚀.我刚刚修复过枭龙就是用的此办法.效 ...

自喷漆还有好几种颜色,不知道如何搭配比较好,不希望费功夫修复最后被涂装给糟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没看完,我就跪了!

多谢帮顶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大神支持。
鸭翼为了便于维修,先拆下来了,迫降炸鸡的时候鸭翼没有任何损伤。

网友:
手艺了得,修复很成功

网友:
下功夫了,水平不低。

网友:
用木头会不会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喷漆还有好几种颜色,不知道如何搭配比较好,不希望费功夫修复最后被涂装给糟蹋了。

台风就是深灰色的,就买这种深灰或者灰色的就好了.喷上去看不出来的.而且会比原来亮这么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风就是深灰色的,就买这种深灰或者灰色的就好了.喷上去看不出来的.而且会比原来亮这么一点点.

想飞,在修机方面是非常有经验的,哈哈哈。。。。。。。

网友C:
给力给力~~~楼主手艺了得~~~

网友:
佩服楼主的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力给力~~~楼主手艺了得~~~

多谢加分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风就是深灰色的,就买这种深灰或者灰色的就好了.喷上去看不出来的.而且会比原来亮这么一点点.

手头没有完全一致的喷罐,回头试试,不好就打磨掉。

网友:
太厉害了,修复的太完美了。

网友:
厉害,完美信春哥原地满血复活

网友D:
真实好手艺……膜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实好手艺……膜拜!!!

感谢楼上各位加分鼓励

网友:
太牛逼了,哥们你不用买成品了,可以自己做了

网友:
我的台风前轮也是同样状况,而且电动起落架废了,我修完大概多了30,你用轻木修完大概会重多少? 前起落架还完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前輪也是同樣狀況,而且電動起落架廢了,我修完大概多了30克,你用輕木修完大概會重多少? 前起落架還OK嗎? ...

具体会增重多少没称过,我觉得应该不会重太多。前起落架固定位的泡沫已经完全被撕下来了,我用东拼西凑的泡沫块用环氧拼了起落架固定位,感觉强度应该可以,具体还要看实际情况了。

网友:
这修复能力,猛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具体会增重多少没称过,我觉得应该不会重太多。前起落架固定位的泡沫已经完全被撕下来了,我用东拼西凑的 ...

你用木板修起來平整多了,再用原子灰整平打磨就可以塗裝囉,就跟新的沒兩樣囉! V2比起V1重量多了快900克,索性就把收輪蓋全拆了偷輕,V2飛起來有點沉重不像V1飛起來這麼輕快!

网友:
骨科手术教授 小弟佩服到五体投地

网友:
楼主好手艺啊。。。直接喷自喷算了。还轻一些

网友:
挺牛逼的。。。。上漆就完美了

网友:
这个值得顶,太励志啦。

网友:
手工真棒。

网友:
手艺真是不错  不知道鼻尖那里是填充的啥材料啊  看上去很棒啊!

网友:
ykim是神童阿...

网友F:
這邊也有飛友傷勢與樓主差不多,
功夫可能沒樓主細緻
最後成了這樣

楼主:
这么多大神捧场,多谢支持
看来必须得把最后一道搞好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木板修起來平整多了,再用原子灰整平打磨就可以塗裝囉,就跟新的沒兩樣囉! V2比起V1重量多了快900克,索 ...

没有原子灰,现在用的环氧加痱子粉,起落架舱门炸鸡的时候都坏掉了,我还没想好到底要不要加,等涂装完成之后再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邊也有飛友傷勢與樓主差不多,
功夫可能沒樓主細緻
最後成了這樣

多谢!这个涂装看起来挺不错的,学习了。

楼主:
已更新,自顶一下

楼主:
怎么没顶上去?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怎么没顶上去?

进气口重建用的木板叫什么?多厚的?可用美工刀切嗎?

网友:
找到原因就好啊...

网友:
手艺好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进气口重建用的木板叫什么?多厚的?可用美工刀切嗎?

厚度大概5mm的轻木板,美工刀加工跟切豆腐一样

网友:
牛逼,鲁班在世

网友(2014-04-08):
贴没看完,我就跪了! 你牛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