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一杭州下沙金沙湖上空失控。。。还好自动返航。。。

楼主(2014-03-05):
精灵一下沙金沙湖上空失控。。。还好自动返航。。。
估计是无线环境太糟糕了,飞过湖以后一掉头,就完全失控。。。结果慢慢的失控返航,到了头顶上下来,吓死了。。
下地以后检查了一下,做了次指南针校正,斗胆又飞了一次。。就好了。

网友A:
摇头摆尾,桥上停的车不会是你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摇头摆尾,桥上停的车不会是你的吧!

是啊,摇摇晃晃的,照理失控自动返航飞行应该稳定的。。。
估计是狗台的缘故
那车不是我的。。是以大叔路过居然就停下来问“飞多高飞远”你懂的。。。

网友:
1还是2啊

网友B:
你不说。。。我还以为是你自己飞回来的。。。

网友:
飞太远了,正常500米,,,,如果GPS信号不好你就飞不回来了,

网友:
危险,差点提控回家

楼主:
精灵一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说。。。我还以为是你自己飞回来的。。。

180度掉头后就不是我飞的。。。

网友:
这根救命小草算是用上了。

网友:
大摇大摆  飞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