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台大疆精灵1代,改FPV悬停时间变短

楼主(2014-03-05):
买的大疆精灵1代,后来自己改装的无刷云台图传,起飞悬停没问题,但是续航时间短的真让人无语,走航线3分30秒左右就没电了,求教下大家,怎么让续航时间长起来啊!

网友A:
这结果是必然的。一代只能用2200的电池,电池仓小,不大好解决。据说有人用2700的,可以试试,能放进去就行。实在不行在外面加个双电。

网友B:
换2700毫安电池,改用精灵2的桨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结果是必然的。一代只能用2200的电池,电池仓小,不大好解决。据说有人用2700的,可以试试,能放进去就行 ...

加双电的话……重量不是更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2700毫安电池,改用精灵2的桨叶

用精灵2的桨叶能有这么大的区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精灵2的桨叶能有这么大的区别的?

1是8寸,2是9寸

网友:
減肥,加大電池容量,更換高效率電機&槳

网友:
一代2200的电池改装的无刷云台和图传,精灵2的桨叶走航线7分

网友C:
我用2700的电池,125一个,空机飞16分钟,默认电压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2700的电池,125一个,空机飞16分钟,默认电压保护

你这是空载啊,还要加云台啥的就重了啊

网友:
换2700+9寸桨全设备应该在7-9分钟
看你温柔还是暴力了

网友D:
2700MA 狗3+滤镜+云台+图传  稳定在7-8分钟。环境温度5-18度

网友:
云台肯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2700MA 狗3+滤镜+云台+图传  稳定在7-8分钟。环境温度5-18度

想问,挂双电池的话悬停能有多久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问,挂双电池的话悬停能有多久呢??

一块2700MA的电池的重量在202克。所以双电无云台无狗情况下,时间可以延长到11分钟左右。总之双电没什么意义。毕竟自身重量太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