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evo 10连接电脑

楼主(2014-03-05):
谁知道华科尔devo 10的控怎么和电脑连接?

网友:
用自带的USB线,连接电脑,去官方下载个连接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
通用的USB接囗,有些手机连接线也可以,不需要专用的厂家线

网友:
四方的橡皮可以整个抠出来,'因为里面有连接,不会掉下来。

网友A:
按住 ENT 键连接电脑就会是USB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住 ENT 键连接电脑就会是USB模式了

现在就是不会把那模型文件传控上,怎么不传不上,软件显示成功了控上就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不会把那模型文件传控上,怎么不传不上,软件显示成功了控上就没有

我只用过Galee固件上传,没试过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用过Galee固件上传,没试过其他的。

我没刷Galee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