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大疆精灵一代老式遥控器自动油门自动回中

楼主(2014-03-05):
    众所周知,大疆精灵一代的遥控器(好像是V3.5版本以下吧,不记得了)油门是没有自动回中功能的,感觉在使用中油门自动回中比较方便,于是把遥控拆开一探内部结构,觉得改成自动回中并不困难,如果您有需要或兴趣就继续观看下面的内容,以下内容纯属个人爱好,制作工艺简单、粗糙,请各位拍砖不要太狠,同时也敬告各位,拆改遥控有损坏的风险,一切后果请自负!也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先谢过!
     第一步,先把遥控后盖打开(不要太粗鲁,后盖上连有电池连接线,要小心打开后盖后再取下电池插头),查看内部机构,找到自动回中的关键部件(一个塑料片)

这是内部结构图

这个就是自动回中的关键部件之一

就是这个,看清楚一点

第二步,精加工。找一片比上面这个部件稍大一些的塑料片,该塑料片最好有一定的硬度,也不能太硬不好加工

这是我找的毛坯料,我用的是这块料的背后的部分,是平整的,因为已经下料后才想起照相,就用这块不平的一面做示范照相(大家切记要找平整的面料)。

画轮廓线

水平太差,毛坯就画成这样子

先用钢锯或剪刀把毛坯粗步成形,然后用雕刻用的刀具进行轮廓粗加工

把原件和毛坯件叠加定位后用维修钟表的袖珍起子(最小的一字起孔径刚刚好,巧合)

几下就打穿了,还是要温柔一点哟,千万要垂直打,别打偏了

这就是操作工具

第三步,精加工。

搞成这样子后就要精加工了

这样子已经初步成型了

该轮到细致一点的工具了,这是什锦锉,慢慢搞吧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近四十分钟的精雕细琢,终于大功告成!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东东!

第四步,安装调试

在加工完上面的部分之后,就是请出第二关键部件了:弹簧,这东东不好找,硬了不行、软了不行,长了不行、短了也不行,那行,慢慢找吧,一个个来试,找到合适的为止,其实有很多小玩具里是可以找到的,我是在废旧软驱里找到,呵呵!不要学我,恐怕这废旧软驱比遥控器的配件还要难找得多!废话少说,继续....

拆下油门的阻尼弹片

安装好了,还不错呢

最后安装的样子,非常好用哦

PS:一、我的是左手油门,右手油门的改装类似;
      二、改装之后,每次遥控加电的时候遥控都会发出提示声是正常的,原因是油门没有打到最低而告警,改装后油门始终自动保持中位,需要手动往最低油门端打到底一次就消除提示声,并不影响任何使用;
      三、改装有风险(尽管我不知道有什么风险),请动手者慎重,一切后果自负!

网友A: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我的精灵1还是买的其它遥控器油门杠杆和弹簧改的,由于形状稍有不同,不得不自己修改一番。

网友:
抢个沙发,顶你一下

网友B:
楼主动手能力好棒!果断点32个赞

网友C:
呃,老蒋,我用手机,慢了一点点,没有抢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我的精灵1还是买的其它遥控器油门杠杆和弹簧改的,由于形状稍有不同,不得不自己修改一 ...

感谢雅哥儿的鼓励,我是买不到只能自己动手造,被逼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呃,老蒋,我用手机,慢了一点点,没有抢到

谢谢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动手能力好棒!果断点32个赞

谢谢鼓励!一起学习

网友D:
楼主没有升级最新固件吧,最新固件油门摇杆在中位时,不会出现提示信息的。

网友E:
新人问一下,如果现在从大疆买精灵1代,遥控器有自动回中功能吗?这个功能有什么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没有升级最新固件吧,最新固件油门摇杆在中位时,不会出现提示信息的。

谢谢大师指导,确实还没升级,精灵刚到手,还不太熟悉,等稍明白一点后就折腾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人问一下,如果现在从大疆买精灵1代,遥控器有自动回中功能吗?这个功能有什么用处?

     现在精灵1代新版的遥控已经是自动回中了。自动回中方便精灵悬停,防止误操作,只有上升下降的时候动油门,平时就不用管了,省事。不对的地方请大师们爷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精灵1代新版的遥控已经是自动回中了。自动回中方便精灵悬停,防止误操作,只有上升下降的时候动 ...

哦,谢了,我正在考虑入手精灵1代

网友:
铁杵磨成针哈哈 楼主好功夫

网友F(2014-07-14):
学习,LZ动手能力强,我买的是精灵一代新版是可以回中的!
兄弟,你有加图传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