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级小机 想飞起来 不知道要买什么电装

楼主(2014-03-05):
本人新手  用minicp入的门  但是超喜欢皮带传动尾变距的尾吧  然后又入了v120d05  只可惜d05没有副翼  然后就想找一款可以室内飞的、有副翼的、皮带传动尾变距的小飞机

但是只找到了一款空机

还是塑料的

都说这个机不行,但是也有用这个飞起来的   我也只是想用这个接着练四面 温柔飞应该是没事的吧

个人感觉有副翼的机子旋翼头超有机械感 超带劲

各位大神能不能指点小弟一下有副翼的机子应该买什么电装?

或者室内飞的、有副翼的、皮带传动尾变距的小飞机有成品么?

网友:
不是说火狐200重生了吗,用的还是超越老狗的塑料

网友:
这么小的机不用集成的电装就太乱了,有副翼炸机容易受损或者增加虚位。

网友:
配件是个问题,成本也不符合100级的水平。

网友A:
平衡翼小机不好飞,重量轻惯性小,滞留时间短,所以容易飘,操控反应要比大机快,这已经是共识。一般新手以为机小显得室内空间大,这种小机会适合,很容易忽略上述原因存在误解,新手操作不比大一级别的机需要空间小,它能良好适航的空间250级的同样足够飞行,钟情平衡翼还是建议选择250级别。
平衡翼小机能具有良好操纵性的个人感觉250已经是最小级别了,当然不代表再小的不能飞。这个机我玩过,还改过更小的,最后还是上三轴改无副翼了,小机还是依赖电子辅助无副翼的好,优势明显。
另个人观点,这机精度、强度都不是很好,而且除机架其余的都不耐摔,更别说“炸”这个字眼,而且相对无副翼复杂的结构稍稍碰摔,够你折腾了。所以建议新手还是不用考虑它了,它只适合有时间有耐性喜欢折腾并且不计较这点小钱的人。

网友B:
昨晚看到你的消息,没空回复,抱歉!你是新手,不要飞这个塑料机,特别是还是有副翼10塑料机,他会让你这新手痛不欲生的,。。。就是碳纤100也不适合一般家庭室内。改为无副翼,斜盘用4.3克舵机,尾舵5克以上,电调好赢12A,电机用火狐红色小电机配15T以上电机齿,电池2S600就可,塑料副翼头会让你头痛的,哈哈,按照我说的你试着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晚看到你的消息,没空回复,抱歉!你是新手,不要飞这个塑料机,特别是还是有副翼10塑料机,他会让你这新 ...

也支持这些客观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晚看到你的消息,没空回复,抱歉!你是新手,不要飞这个塑料机,特别是还是有副翼10塑料机,他会让你这新 ...

好的 非常感谢  那我还是考虑一下是不是要动它  配置我先记下来了  实在忍不住时在上电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衡翼小机不好飞,重量轻惯性小,滞留时间短,所以容易飘,操控反应要比大机快,这已经是共识。一般新手以 ...

非常感谢   先不动它了  考虑一下   我先看看成品的250级别的

网友:
个静态吧!

网友:
看上去不错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