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求银燕的技术人员出来说句话。

楼主(2014-03-05):
我用的是银燕的舵机来飞FPV,很多朋友因为舵机的故障和原因导致故障,我只想知道下银燕以下几个舵机的平均寿命
1:ES08A
2:ES08MA
3:ES08MD
4:ES09MD
如果能告知的话,我就方便做个航时表,到了时间不管坏没坏我直接就更换舵机了。

网友A:
ES08A舵机,连续测试寿命为24小时。负载30%
ES08MA ES08MD 30小时
ES09MD 30小时。
实际使用时,由于每次大约10多分钟,所以只要在负载合理的情况下寿命会大大增加。
此寿命主要取决于电机电刷的寿命,如果想延长舵机的服役期,可定期更换电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08A舵机,连续测试寿命为24小时。负载30%
ES08MA ES08MD 30小时
ES09MD 30小时。

谢谢告知。

网友:
一个舵机寿命只能用24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