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328p IIC_GPS能搜星不会定位问题!!!

楼主(2014-03-05):
我的飞控是mwc se v2.5 具体配置:
ATMega328P 单片机
MPU6050 数字三轴陀螺与三轴加速度传感器(自稳用)
BMP085 数字气压传感器(锁定高度用)
HMC5883L 三轴数字磁阻传感器(电子罗盘,锁定航向用)

u_bolx neo_6m模块及IIC导航板(都是淘宝上买现成的)。

按说明书接上线,烧写好程序之后没办法定位,我试过都刷115200,5HZ或者57600,5HZ都能读出来但是就是无法定位。求高手指点,还有iic_GPS的程序具体该如何配置(MWC、导航版、6m模块该如何设置)?

读出来dis home一直为零?

网友A:
GPS,家里搜不了,外面搜了

网友B:
没记错的话dis home是离家的距离,也就是起飞后离起飞点(飞控给电时的位置)的直线距离

网友C:
你的控设置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家里搜不了,外面搜了

外面也是一样,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控设置了吗?

什么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记错的话dis home是离家的距离,也就是起飞后离起飞点(飞控给电时的位置)的直线距离

是啊,但是这个距离无论我拿多远(离飞控给电的位置),都是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但是这个距离无论我拿多远(离飞控给电的位置),都是零。

不是给电,而是你解锁时GPS的坐标为home。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给电,而是你解锁时GPS的坐标为home。你试试

我都弄好了才看到你的回复,还真是这个问题额,现在都飞好几次了,定位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有时间给你们绣个视频啊,话说回来还是要非常感谢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弄好了才看到你的回复,还真是这个问题额,现在都飞好几次了,定位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有时 ...

搞定就好,祝双飞啊!!

网友D:
I2C-GPS板子要重新刷一下固件,配置NMEA、115200
GPS设置NMEA、115200、5Hz或者10Hz即可
很简单的问题。

网友(2014-04-21):
楼主,我坐标啥的都显示不出来,全是0,请问代码怎么改?

网友E(2014-06-16):
引用 网友D:
I2C-GPS板子要重新刷一下固件,配置NMEA、115200
GPS设置NMEA、115200、5Hz或者10Hz即可
很简单的问题。
...

不应该是u_bolx吗? 最近也在调gps,一直读不出数 ,请问具体需要改哪里?

网友:
楼主能指导一下吗? 跟你一样的模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应该是u_bolx吗? 最近也在调gps,一直读不出数 ,请问具体需要改哪里?

Ublox要用U-Center修改GPS模块输出语句,默认情况下GPS输出语句是NMEA协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I2C-GPS板子要重新刷一下固件,配置NMEA、115200
GPS设置NMEA、115200、5Hz或者10Hz即可
很简单的问题。
...

没记错的话NEO 6系列的GPS最高只能到5Hz,刷不到10Hz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Ublox要用U-Center修改GPS模块输出语句,默认情况下GPS输出语句是NMEA协议的。

怎么修改?我只用u-center修改了波特率和那个5hz,然后呢?还需要改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修改?我只用u-center修改了波特率和那个5hz,然后呢?还需要改什么?

具体的忘了,你在U-center的设置界面里找找输出协议吧。如果不刷别的也可以改主控和导航板是NMEA,我现在用的就是NMEA,没用UBLO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