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叫机架共振?

楼主(2014-03-05):
看了很多做四轴机架的帖子,说机架如果软,容易发生共振
这是个什么现象?
是不是机架越硬,越刚,就越好?

网友A:
这个,就目前我所学的总结如下,
钢性越大的机架越不容易吸收震动,反而会传递震动,所以想要吸震就用软的,越软越吸震,比如尼龙,。还有共振这个我就不明白楼主懂共振?这个懒得打字了楼主百度去吧,看看什么是共振

楼主:
还有共振这个我就不明白楼主懂共振?这个懒得打字了楼主百度去吧,看看什么是共振
阁下 少打了一个字
还有共振这个我就不明白楼主 不 懂共振?这个懒得打字了楼主百度去吧,看看什么是共振
共振我是懂的。高中物理。
只是不知道表现在四轴上是个什么现象。
另外四轴做机架是不是越硬越好。

网友B:
震动放大,小震变大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震动放大,小震变大抖!
路过同问,我之前试过用轻木条和铝合金圆管做,感觉震动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