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木的问题,看看吧,解答一下

楼主(2014-03-05):
我在淘宝上看的所有的轻木怎么全是100MM宽的,在宽的就没有的
我怎么看有 的人用的轻木怎么那么大
在哪能买到这样大的轻木

这宽度坑定比100大啊

这宽度坑定比100大啊

这也是啊

这也是啊

网友:
这个是用轻木板激光切割的

网友:
这是椴木层板,不是轻木,蒙皮的才是轻木

网友A:
你看的隔框都是航空层板或椴木层板,通常用2mm的,比轻木结实得多,轻木基本上就是泡沫的强度(或者还不如泡沫的强度),如果用轻木做受力件通常要加粘碳片加强,如果在不受力的地方轻木不够大,通常用拼接的方法(类似于家具那样锯齿的接缝)。

网友:
楼上两位的回答是正确的!

网友:
完全没有抗炸能力。

网友B:
轻木还是很结实的,同等重量下的飞机,轻木机要结实的多,同一级别的飞机,轻木动作也干脆的多,一般隔框用层板,除了尺寸问题,一方面是更结实,可以获得更大的机内空间,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成本原因,层板便宜的多,所以有的飞机,构架甚至会全用层板,大量镂空,只有蒙版是轻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的隔框都是航空层板或椴木层板,通常用2mm的,比轻木结实得多,轻木基本上就是泡沫的强度(或者还不如 ...

谢谢解答,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轻木还是很结实的,同等重量下的飞机,轻木机要结实的多,同一级别的飞机,轻木动作也干脆的多,一般隔框用 ...

那也就是说,可以上层板,蒙皮才用青木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