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割KT板的又一利器

楼主(2014-03-05):
退休前曾经接触过超声技术,现在手头上还有些以前的东西,想着用它来切割KT板,试验下来效果还可以。超声频率大约为40KHz

网友A:
看着不错,不知道对身体有影响不。。。

网友:
无烟吧,好工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着不错,不知道对身体有影响不。。。

应该没问题,医院做手术也用“超声刀”

网友C:
请教 工作原理,是商品还是自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 工作原理,是商品还是自制?

是机械能接触KT板时转变成热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没问题,医院做手术也用“超声刀”

的确是超声刀的一种——洁牙刀

网友:
屠老师的方法好极了,我以往切割时无法割弧形线条,这亇方法可以介决此类问题,不过要送到屠老师家去切割了.

网友:
请问这“洁牙刀”有成品卖么?规格就是40KHz?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是超声刀的一种——洁牙刀

不会太便宜!

网友D:
KT板如果是能热切是否会产生味道,我用电烙铁打孔,搞得满房子的味

楼主:
引用 网友D:
KT板如果是能热切是否会产生味道,我用电烙铁打孔,搞得满房子的味

只有刀具接触KT板的瞬间才变成热能。

网友E(2014-04-07):
我们怎么自己做????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怎么自己做????求解

自己做不太容易

网友F:
引用 楼主:
自己做不太容易

屠老师:这个功率够不够?

电源输入
主机输入
输出功率
工作频率
进水压力
尺寸
重量
AC100V-240V 50Hz/60Hz 1A
DC24V 1A
717(VA)
30±3K HZ
0.01Mpa0.5Mpa
180mm*150mm*65mm

楼主:
引用 网友F:
屠老师:这个功率够不够?

差不多,我的频率高一些。不过我们用在切割KT板就不要喷水了。

网友:
上面的参数是淘宝里‘超声波洗牙机’的。

网友:
顶!这个办法很有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