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14SG的混控,优化150的自旋,附设定详图

楼主(2014-03-07):
新手感悟,如有不妥,高手指正。

150到手后就觉得自旋不是很好,以为自己靠眼力调不平十字盘。前些天入了150的十字盘校正器,校正后,情况几乎一样——原来我的眼力还不错~

于是老老实实练习,发现:

左旋主要要打升降的前;
右旋主要要打升降的后。

想了想,自以为是这样的道理:悬停时,机身都是稍微右倾的,自旋是以主旋翼轴为旋转轴的,
如果左旋一点,机身会变得偏后倾,为了恢复右倾状态,应该要打升降前;
如果右旋一点,机身会变得偏前倾,为了恢复右倾状态,应该要打升降后。

然后发现,左旋还要微微打点副翼左,右旋还要微微打点副翼右,右旋打点副翼右可以理解,
因为不管怎么旋,原来机身右倾的程度减弱了,补点副翼右是正常的,
可做为什么左旋要打点副翼左?不过发现要打副翼的程度非常小,或许是我的十字盘还不够平。

再然后想到可以用14sg的混控来自动帮我补升降和副翼,尝试之后,果然好很多,需要的手动修正量比原来小多了!

但是如果设定混控一直有效,在起飞前调整方向时,副翼和升降会累积角度,不利于起飞,所以后来又增加了控制混控生效的开关,起飞前拨开关到无效,起飞后拨到有效。

其中的混控比率,估计会依150个体不同有差异,需要自己尝试调整,而且在电池放电电压变化的过程中,合适的值也会有些许变化,
不过变化不大,无论满电少电,都比无混控时自旋需要手动修正的量小得多,效果比较理想。——当然,或许还不能跟有自旋优化的小机比。

另一方面,可能有老手会说,自旋的修正是需要练习的基本功,不应该用混控帮忙。所以这里也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用不用,什么时候用是见仁见智的问题。

先在PROG. MIX里选择一个INH(禁止、未使用)的混控通道,进入后,按S1翻到第2页,把它改成MASTER:RUD,SLAVE:ELE,即ele受rud控制:

在设置SG控制ACT(这个混控有效与否)之前,图中的SG位置是“--”,光标转到“--”,按ENT,选择SG:

然后光标转到“ON/OFF”处,设置开关位置和有效与否的对应关系,拨动开关可以看到小三角指示的位置变化,更改ON/OFF为需要的组合:

这里,我设置当SG在中间的时候,混控有效。

然后按返回到第1页,将上面的两个数值改为“+15”(可能会有个体差异),即双向ele受到与rud同向的控制,杆量为rud的15%,下面的OFFS(曲线偏移)保持0不动:

类似地,选择另一个INH(禁止、未使用)的混控通道,设置RUD到AIL的混控,同样设置SG中间为混控有效,比率为两边同向6%:

最后在PROG.MIX的总菜单里:

其中的“ON”,是受SG控制的。
附14SG英文小结: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1#pid11983302

网友A:
作用有限,正飞时有用,倒飞会更难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用有限,正飞时有用,倒飞会更难飞

谢前辈提醒~我是一个月的新手,真机还没倒飞过,等练到了,再体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作用有限,正飞时有用,倒飞会更难飞

不论正倒飞,需要修正的方向是一样的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论正倒飞,需要修正的方向是一样的呀

倒飞的修正方向是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倒飞的修正方向是反的。

你在想想吧,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在想想吧,一样的。

你再想想并试试吧!。。。我几百万年前就已经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再想想并试试吧!。。。我几百万年前就已经试过了!

哦对,是我弄错了。要混控的话还比较复杂。

网友C(2014-06-10):
我的150用十字盘校正器配平后还是会偏,当时我也很郁闷,所以我是根据实际飞行来调整中立点修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150用十字盘校正器配平后还是会偏,当时我也很郁闷,所以我是根据实际飞行来调整中立点修正的。

请问在飞行中,用什么来调整中立点修正?用是摇杆边上的调节开关吗?

网友D:
。。150不锁尾怎么办- -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0不锁尾怎么办- -

猜猜……
遥控器方向舵中点未校准?
遥控器上GYRO感度小了?
尾旋翼跟尾电机轴打滑?
尾电机轴摔弯了抖动?
尾电机坏了工作不稳定?
尾电机接线接触不良?
主板摔到虚焊、接触不良?

网友(2014-07-15):
不论正倒飞,需要修正的方向是一样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