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参考下3s 飞越650的配置

楼主(2014-03-05):
飞四轴有段时间了,从玉兔折腾到APM,一直用的都是A2212X4,好盈天行者20AX4+山寨F450机架。最近有新组一个大点的机架挂狗或者卡片机的想法,由于手上有不少3s电池,飞直机450也会用上,所以首选组一个3s的飞越650。调研了几天,拟配置如下:
1. 马达用朗宇X3108S 900KV X4,
PropVoltsAmps Thrust(g)RPMWatts (W)Efficiency
(g/W)
Full throttle temperature
(inch)(V)(A)(RPM/Min)
APC103811.11180317011.116.2
2270398522.212.2
3360455033.310.8
4430493744.49.7
5500524555.59.0
6570553766.68.6
7630581177.78.1
8680604288.87.7
9730624099.97.3
1077064281116.9
128606762133.26.5
149407037155.46.0
1610007242177.65.6
1810907457199.85.556°
APC114711.11210268211.118.9
2300334222.213.5
3390377133.311.7
4460411444.410.4
5520438855.59.4
6580462066.68.7
7650487777.78.4
8710503188.88.0
9750519499.97.5
1080053311117.2
128905617133.26.7
149705870155.46.2
1610506100177.65.9
1811306265199.85.7
20120064802225.4
21.912506600243.095.162°
2. 电调就沿用原来的天行者20A
3. 机架用飞越650,桨用1038

如果不加视频设备的话,空机+动力+数传飞控等等+3S 2200MAH X2应该在1500g左右,这样算下来滞空时间理论有10~12分钟左右。

恳请请各位有经验的高手给这个配置提下建议

网友A:
650有点太大了,如果你要挂狗,550就够了
你想上飞越650,最好上6S,要不动力不足,你算了重量没算狗和狗云台的重量,加上你的2212就带不动了,5分钟最多了吧,而且电机电调会很热,存在隐患。

其实你想用以前的3S电池很简单,两个电池串起来就是6S了,也能用下的。

所以说你如果只是想将就以前的来用,那就是个半吊子,最后还是要换,省钱是费钱的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A:
650有点太大了,如果你要挂狗,550就够了
你想上飞越650,最好上6S,要不动力不足,你算了重量没算 ...

能给个飞跃650的配置吗?能航拍包括云台。想用d10的控和NAZAv2.预算5000-7000

网友B:
用3508kv380,3s用1555桨效率很高,将来升级6s电依然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