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做个环形机架,旧机架真是没办法消除震动

楼主(2014-03-05):
因为很多人用着XXD,A系列的电机,我自己也用,不想升级了。看看环形的能力是不是真有这么神奇。

这是我刚装一半的机架。感觉这样比弯头接法更抗变形。而且可以简单装配,少很多重量。中间如果可以加工成一体碳纤更好。

楼主:
用手电钻给机架钻孔,烦死了,误差大。这两天找个台钻回来。

-------------------------------------------------------------
今天在二手市场买的180呀。贵米

网友:
先用尖的东西弄1个定位孔出来,然后再用手电钻打孔这样就会精确的多

网友A:
同3楼,我一般都是先用1mm的钻头打孔定位,再上大钻头,精度从来都很满意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3楼,我一般都是先用1mm的钻头打孔定位,再上大钻头,精度从来都很满意的说

我也是这样。但电钻不垂直,而且有点抖,而且这样一边做点,换钻头,速度很慢。就钻这几个孔搞了两个小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但电钻不垂直,而且有点抖,而且这样一边做点,换钻头,速度很慢。就钻这几个孔搞了两个小 ...

电钻屁股上不是有个气泡水平仪么?效果还不错的
不过手钻的确是跟台钻没得比的……

网友B:
简易鉆台一个才几拾块錢,, 要自己做机架,, 工具不可少吧?

网友:
我也打算做一个

网友C:
看样子很单薄,这样水平方向可能好一点,但垂直方向会有扭动的。并且四角的螺丝对穿固定也不合适,拧紧了铝方管会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易鉆台一个才几拾块錢,, 要自己做机架,, 工具不可少吧?

网上那种支架吗?看评论说,有虚位的,精度不好。今天在二手市场买了个金鼎的。挺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很单薄,这样水平方向可能好一点,但垂直方向会有扭动的。并且四角的螺丝对穿固定也不合适,拧紧了铝 ...

是的,我也担心管子太小了。到手才看出来。8mm的方管。怕变形的话,只能填充东西了。我有12mm的管子,我不想用太重的的。

楼主:
机架很牢固,很结实,一点也不会变形,但正是因为这个,震动传递更加好。现在的震动比X形大多了,超出正常范围。有一个优点就是做暴力飞的时候声音都没什么变化,很稳定。

网友:
我的环形机架即将成型

网友D:
这样中间会不会震动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中间会不会震动很大?

X型也是震动棒,想是想不明白的,做出来就知道效果了。看别人日型效果好,自己做了后,效果不好。有空就试试。

网友:
喜欢上环形机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