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8坏了

楼主(2014-03-05):
请问各位大侠,有遇到PL8内的2200uf/35V电容和BD9870烧坏的吗?现在从外观看是这俩元件坏了,不知还有别的元件会不会烧,请高人指点,感谢了。

电容和集成块已拿掉

电容和集成块已拿掉

坏的电电解容

坏的电电解容

bd9870到货

bd9870到货

又发现4N06L05坏了俩

又发现4N06L05坏了俩

先把bd9870和电容装上

先把bd9870和电容装上

网友:
返厂吧 返厂一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网友A:
LZ悲剧了,返厂至少半年。

网友B:
自己买个换上试试。

网友:
外观看坏了就肯定坏了,其它是否坏了这个真不好判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己买个换上试试。

兄台!你就别在这里秀你那肤浅的知识了!这个PL8充电器很多元器件国内是找不到的! 烧了自己能修有必要,远渡重洋去保修半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兄台!你就别在这里秀你那肤浅的知识了!这个PL8充电器很多元器件国内是找不到的! 烧了自己能修有必要, ...

不知我哪踩你尾巴了?我提建议给楼主有何错?充电器复杂度有电视一半?无非Dc变换,稳压,限流电路,还不如100块钱的洋垃圾通信电源复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我哪踩你尾巴了?我提建议给楼主有何错?充电器复杂度有电视一半?无非Dc变换,稳压,限流电路,还不 ...

我在别的帖子里不是说过了么? 你随便道听途说,加上主管臆断就敢妄下断言!你就别再这里误导新手了好不?
你没仔细看我回帖啊!我说了PL8很多元器件国内配不到的!没办法只能远渡重洋去维修!
你扯什么“充电器复杂度有电视一半?无非Dc变换,稳压,限流电路”干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在别的帖子里不是说过了么? 你随便道听途说,加上主管臆断就敢妄下断言!你就别再这里误导新手了好不 ...

你才整天在论坛误导新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才整天在论坛误导新人呢

你倒是恶人先告状啊!到底是谁误导新人啊?你一会儿误导人家“ A6并充对电池好,寿命长” 一会儿误导人家PL8坏了可以自己找零件换上!
自己搞不清楚4010国内停售的原因,就在那里误导造谣说什么“估计40×系列的充电器是召回了”
自己没搞清楚人家308DUO为什么用20A充外场电池包电流上不去的原因,就在那里冷嘲热讽“哦,就是说电压低于23.5的时候,308认为电源不行了,降低输入呵。”
自己非要用个11伏和12伏电池并充。来证明你所说的 “并充板非常不安全。电压差大于0.×伏时候可能导致烧毁。”
一个去年关于4010烧毁的帖子你尽然可以造谣说是“上几天不是有人说买4台4010烧3台,还有人要做白鼠,奇怪。翻翻帖子吧。”

网友:
一个求助贴,变成了砖头贴

网友D:
去买个308duo,然后修好的pl8修回来卖了

网友B:
看来某人对pl8很有意见,说我见识浅薄,自己也给不出维修办法,有意思么。
不知道PL8哪里不好,这么多用PL8的人情何以堪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去买个308duo,然后修好的pl8修回来卖了

正解!凡事烧了pl8升级308的我一律特价优惠!

网友:
还是国产售后有保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解!凡事烧了pl8升级308的我一律特价优惠!

有意308,不知道鹰王有什么优惠

网友F:
什么办法可以用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悲剧了,返厂至少半年。

哎!不返了,自己修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办法可以用坏?

输入超过35V就坏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别的帖子里不是说过了么? 你随便道听途说,加上主管臆断就敢妄下断言!你就别再这里误导新手了好不 ...

是呀,我也听说PL8有些元件是国外要淘汰停产的,国内就找不到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来某人对pl8很有意见,说我见识浅薄,自己也给不出维修办法,有意思么。
不知道PL8哪里不好,这么多用PL ...

有些人对千元的充电器很有意见,只要有关这类充电器的帖子就要,进来踩一下! 然后来宣传自己用skyr充电器如何如何的好你说话就图个一时之快,您能替别人找想一下吗?看上去就是几个元件烧毁了!换一下很简单,但是LZ也不能确定充电器别的地方没问题!毕竟不是厂家,不能对整个充电器进行详细的检测,万一换上元件还是没修好,那还不是要返厂维修?你自己擅自维修就失去了保修了那维修费可不便宜!
逾期冒风险,还不如直接返厂来的方便?

网友:
不错不错。。烧了这个返厂吧。。。一年有的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解!凡事烧了pl8升级308的我一律特价优惠!

多优惠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人对千元的充电器很有意见,只要有关这类充电器的帖子就要,进来踩一下! 然后来宣传自己用skyr[/bac ...

别的充电器不说,skyrc 400w B6不是我一个人说好,推荐给大伙有什么问题。

网友:
价格更比同功率的充有优势

网友(2015-03-25):
朋友 你好
請問BD9870跟4N0605 可以各賣給我三顆看含運多少我在台灣謝謝

网友:
LZ升级308算了。国内售后起码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