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的失控保护

楼主(2014-03-05):
我T8FG的失控保护不管我怎么设定 F/S ,关控后总是Hold,是接收机的问题吗?还是我设定的不对。

                                           F/S   B.F/S   Position
LinkMenu->FailSafe -> 3Thr    F/S    ON    -150%

网友A:
B.F/S 关掉试试看。另外你似的失控保护油门位置是-150%,有必要??正负100%就应该是对应最大最小油门了

网友:
神马接收?也许接错接收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B.F/S 关掉试试看。另外你似的失控保护油门位置是-150%,有必要??正负100%就应该是对应最大最小油门了

...

-100%也没用,关控后,数据不变

网友B:
设置错了,要设置F/S那里,不是后边那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错了,要设置F/S那里,不是后边那一个!

我设了呀 原来是HOLD 现在我设成 F/S

网友:
用的什么接收机,7通模式是不行的,必须是多通道模式,和接收机有关,

网友B:
然后把后边的那个关了,再在POS里设置最低油门,用微调把3通调到最低,然后按下RTN一秒,看下数值是不是变的更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后把后边的那个关了,再在POS里设置最低油门,用微调把3通调到最低,然后按下RTN一秒,看下数值是不是变 ...

我就是这么做的,不然最小才-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