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次飞精灵2的一些经验和疑问

楼主(2014-03-05):
图传和osd都安装好了,把原本大疆图传接收端和电池以及带hdmi的监视器出了,换成了一体机,清爽多了。
就是感觉没有大疆接收的清晰,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什么,也许差不多,但没有比较了。

图传换了一体机还是有轻微的水波纹,卖家说已经加了屏蔽个隔离,别人都没有水波,说是精灵2的狗思的原因导致水波,也不知道真假。

1、满电,满负重,精灵2,飞行15分钟接近16分钟降落,剩余26%的电。
2、图传高度接近500米开始雪花蓝屏,重庆天气不好,也许晴朗会好点,直线拉距600米开始有雪花。

我狗3选择的2.7K模式,感觉视频还是有轻微的果冻。

请问,大疆狗思那三种颜色的减震球,分别代表什么,哪一种对付果冻好点?

另外打算购买某宝上的那个120元的14db平板了,果断时间再说吧。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减震球白色的最软,灰色的中等,黑色的最硬。
请问是在怎样飞行时会出现果冻现象?

楼主:
软  中 硬  应对果冻有何不同?

低空不明显或者说没有,升的越高,就开始有感觉了

网友:
14db天線我一直用到現在還在用!效果比磨菇天線好太多了!
缺點需對著jj收訊才會好!

网友:
我也准备该天线了,等你们分享结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减震球白色的最软,灰色的中等,黑色的最硬。
请问是在怎样飞行时会出现果冻现象?

请问这三个颜色的怎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三个颜色的怎么用

dji 的说明书 的确有问题 就关于减震球的使用, 标明颜色的减震重量 不就完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