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折腾小四轴FPV,自制机架成功减重,续航7分钟!

楼主(2014-03-05):
继续折腾小四轴FPV,之前用的兔斯基,但是还是感觉有点吃力,即使换720空心杯依然吃力,所以用了自制的机架,金星达385的主板,加上自制防撞圈,重量成功控制在30g之内,380mah电池可以续航7分钟左右了。

楼主:
之前用兔斯基的,最多5分钟。

网友A:
fpv  怎么改的~什么配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v  怎么改的~什么配置呢

小瓢虫的架子和电机座和金星达385的主板和浆和720电机共23g,200mw微型图传和600线微型摄像头共3g,动力电共用升压板1g,皮筋1根,380mah电池,保护圈2g

网友:
这个图传好

网友:
上个视频呗

网友:
求FPV视频,吊爆了

网友:
LZ的3克图传和摄像头能PM个链接么

网友:
图传+摄像头3g?果然屌炸天……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如果用空心杯做动力,还需要电调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如果用空心杯做动力,还需要电调吗,谢谢

不需要啊

网友:
楼主会改385吗,无刷的

网友:
是720的电机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小瓢虫的架子和电机座,金星达385的主板和浆共23g,200mw微型图传和600线微型摄像头共3g,动力电共用升压 ...

不会吧?380mAh电池就有8克多了吧,怎么算的?

网友:
不可思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吧?380mAh电池就有8克多了吧,怎么算的?

没说加电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