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jp1怎么弄啊。

楼主(2014-03-05):
刚刚入手APM。但是不知道怎么弄电调供电。
短接JP1不知道怎么搞。希望哪位帅哥能指点指点。最好能上张图。

网友:
用跳线帽,一插就可以使用电调供电了。

网友:
没跳线帽  就用上烙铁   板子上有写的   记得好像是在背面

网友:
看這圖應能明瞭:請參考

JP1使用時機是APM輸出端供電給APM主板時必須要短接短路帽
如果供電給APM主板是電源電壓模組(有附BEC供電),或是輸入端(接收機供電),JP1必須拿掉
以上有錯請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