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R智航暴风眼云台调试

楼主(2014-03-05):
现在通电控制板红灯常亮,绿灯狂闪。电机什么都不动作。求高手帮忙~

网友:
上个视频 看看效果 期待

网友A:
第二页“高级”里面,把电机输出设置一下,现在应该是禁用状态,所以都不动。
还有,陀螺是坏的,也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页“高级”里面,把电机输出设置一下,现在应该是禁用状态,所以都不动。
还有,陀螺是坏的,也不动。 ...

现在吧相机上的感应头拔掉重新插上去电机又动了,就是控制板上的绿灯还在不停闪,2。0的版本,挂微单行吗?听朋友说要3.0的挂微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吧相机上的感应头拔掉重新插上去电机又动了,就是控制板上的绿灯还在不停闪,2。0的版本,挂微单行吗 ...

挂微单可以,单反差点儿。

网友:
我们金华产的

网友:
绿灯狂闪很可能是板子有错误,你要不连上调参软件看看?

网友(2014-06-13):
你电机用的4008吗

网友:
这云台好多罗斯能滑丝。 减震球也不行。太软了。上天绝对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