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朗宇V2216的这个声音是不是不正常

楼主(2014-03-05):
现在用的是好盈天行者40A BLHeli 11.2固件,有些
电机
声音正常,有些电机声音不正常,互换电调之后,不正常的电机还是不正常
所以我想是电机的问题,视频里面是其中一个不正常的
转速一上来就异响,而且有时响 有时不响
视频中一开始加油门异响,然后最小油门再上油门的时候声音就好了,继续推油门又异响
像这样的话一般是什么问题? 一般选择返厂修理还是可以自己修理? 影响平常使用么? 不玩
FPV
就只玩定点定高

网友A(2014-05-14):
震动了,换轴承

网友B:
换轴承换轴承换轴承

网友C:
肯定不正常了。。。轴成是不是段砂了?

网友D:
温度也不正常么

网友E:
换轴承就行了

网友F:
用酒精洗两次试试

网友G:
明显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