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求助 4822 390电机适合用什么六轴机架和桨

楼主(2014-03-05):
由于目前690轴距的六轴机架配4822 390电机 APC1238桨    果冻严重 求建议换个什么六轴机架比较好,机架换后用什么桨。
预算不多2000左右能接受

网友A:
你要载多重呢?4822KV390的拉力已经很大了,6S电池单电机上15寸桨拉力不少于2kg,至少15寸的碳桨才能发挥390的效能还能减少震动,机架用飞跃的好。这麽大电机用1238太小了。我的ATG650四轴4822KV570用1238桨没有1455碳桨飞得久,3S电池油门65%-70%才起飞(1900G),震动和声音都比碳桨大。

网友B:
飞越680、690、650系列的机架有个巨大的问题就是负载能力差,飞机重了之后震动明显,感度也不好调节,这是C扣折叠设计导致的,天生硬伤没办法。我现在用改造的810轴距FY680,4110KV340电机,1555碳桨,格氏6S10000电池,挂两轴微单云台和5R……虽然换了新版的C扣,但是能折叠的四个机臂在飞行时仍然上翘严重,强度堪忧,导致飞机怎么调感度都不能飞得很稳定,以后只能用5200的电池飞了。楼上说的办法不太准确,如果15寸桨才能发挥出4822的最佳效能,那恒力肯定会给出这个推荐配置的,15寸桨在低转速的时候力效可能会比12~14寸的高,但是高转速的时候应该会暴跌,电流暴增,温度暴涨,容易出问题。另外,桨越大、转速越慢,震动就越明显。
建议楼主换正品的APC1238桨,现在山寨1238包括乾丰的1245尼碳桨,我都用过,平衡都很差,几乎没法调平。4822KV390用1238还是挺合适的,效率够高,挂微单载重也够用。不用在乎换大桨之后带来的那么一点点更长的留空时间。
确保桨平衡之后,电机平衡也是要检查的。把桨拆了,挨个电机通电转起来,摸摸机臂感受下震动,震动大的贴加厚布基胶带做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载多重呢?4822KV390的拉力已经很大了,6S电池单电机上15寸桨拉力不少于2kg,至少15寸的碳桨才能发挥390 ...

全重3150G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越680、690、650系列的机架有个巨大的问题就是负载能力差,飞机重了之后震动明显,感度也不好调节, ...

非常感谢  准备入个810架子  您觉得怎么样震动大的贴加厚布基胶带做平衡  有图吗?想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准备入个810架子  您觉得怎么样震动大的贴加厚布基胶带做平衡  有图吗?想看看

...

电机做平衡比较麻烦,你可以搜下帖子,有视频教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