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肋:四轴八桨,下层电机桨的安装方向

楼主(2014-03-05):
如图,下层桨的安装是桨的正面(有字的一面)朝向天空还是地面?
另,下层桨根据转动方向,依然是桨的较厚面迎风吗?

网友:
一样的啊,有字的一面朝上。

固定翼,前拉机,后推机也都是这样,有字一面超前。

楼主:
啊???!
您说的朝上是不是就是朝天的方向?差点装反朝地面了!!

楼主:
真的如二楼仁兄所说的那样吗?求更多的老师们来确认下,以求心里安慰!
幸亏今天下午下雨没能试飞,要不要出大事了!

网友:
字朝上没错

网友:
如果你是四个电机,那么同一个电机上下字面都朝上。而且同一类桨,上面正桨下面也正桨。

网友A:
如果是八个电机,桨字面朝上,电机转向按你的图就行了,上下桨不一样,如果上面正桨,下面就反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八个电机,桨字面朝上,电机转向按你的图就行了,上下桨不一样,如果上面正桨,下面就反桨
来自安卓 ...

谢谢,是八个电机,好像明白了!
但有一个问题一直想不明白:上层电机如果是正转装好桨,下层桨如果是反转也装好了桨;假如把机臂转动180度,上下电机位置互换,电机的转动方向和桨的正反依旧正确呢?
这个问题想了我两天,头都大了!!本人才疏学浅,有没有通俗易懂的理解方法??

网友B:
下层电机是倒装,上层是正装,转向一样(逆时针),但是从上往下看,下层4个电机是顺时针转就对了(浆有字的朝上)。四轴八浆超稳,就是效率低。

网友:
liangjump发表于2014-03-05 23:05:23

谢谢,是八个电机,好像明白了!
但有一个问题一直想不明白:上层电机如果是正转装好桨,下层桨如果是反转也装好了桨;假如把机臂转动180度,上下电机位置互换,电机的转动方向和桨的正反依旧正确呢?
这个问题想了我两天,头都大了!!本人才疏学浅,有没有通俗易懂的理解方法??
上下电机转向不一样,用的桨也不一样,所以产生的力都向下,力就加倍了。因为转向不一样,上下产生的自旋也会抵消。你上下各安装一组正反桨按不同的转向自己转来试试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层电机是倒装,上层是正装,转向一样(逆时针),但是从上往下看,下层4个电机是顺时针转就对了(浆有字 ...

如果带上桨,转动机臂180度,使上下电机互换位置呢?原电机上的桨还对吗?
是不是只要把原上层电机桨字朝上就全对了?

网友:
哈哈和我的一样的H8

网友:
1逆    2顺     3逆    4顺     5顺   6逆    7顺    8逆我的也是SX飞控

网友:
记得桨面向上

网友C:
电机装好了再测试转向
电调先不要全部焊死,
先焊好一根,另外2个用夹子夹好测试好再焊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装好了再测试转向
电调先不要全部焊死,
先焊好一根,另外2个用夹子夹好测试好再焊死

谢谢关心,已确定电机方向都没有问题!
桨的安装也知道了!只是原理上还没想清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关心,已确定电机方向都没有问题!
桨的安装也知道了!只是原理上还没想清楚

原理更简单了,上面一层是一个4軸下面也是一个4軸
每一个机臂都是自己互相抵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更简单了,上面一层是一个4軸下面也是一个4軸
每一个机臂都是自己互相抵消的

是不是如果不考虑下层电机是否倒装,只考虑下层电机轴的转向来确定桨的正反!
如果是这个思路的话,我想这个问题我明白了,谢谢!

网友:
恩可以这么说

网友:
我也在试飞这个模式的呢这个飞控感度还不会调,

楼主:
明白了。可能纠结我这几天的最核心的问题是:正反桨能不能上下翻个面互用!
你说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可能纠结我这几天的最核心的问题是:正反桨能不能上下翻个面互用!
你说呢???

桨我都是按照高老师教的桨面向上的其他的没有试过啊,

网友D:
都大校了还来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大校了还来水啊……

所以是水军大校!!你懂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是水军大校!!你懂得。。。。

以后帝国海军的建设就靠楼主了……风往下吹,当然是有字的那一面向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如二楼仁兄所说的那样吗?求更多的老师们来确认下,以求心里安慰!
幸亏今天下午下雨没能试飞,要不要 ...

都是正面朝上,风向下吹呀

网友:
注意推力全向下就好

网友E:
老高都来了,事情弄大了... 楼主已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高都来了,事情弄大了... 楼主已明白了

明白了,明白了。。。。。
中午已完美试飞,稍后上传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