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 9x 的问题

楼主(2014-03-05):
各位好:问个问题 ,hitec 9x 我用着,用控上的任何一个型号都能飞对过频的飞机,
意思是 比如我的xg8 当控里面的飞机模型和 实际飞机不一样时 飞机没反映,比如控是450 ,飞机是x7 ,x7是没反映的,而hitec 9x控里选450时 一样可以遥控x7 ,蛋疼啊

网友A:
没遇到过 但证明hitec 9x 强大

网友B:
单向对频就是这样
接收机会记忆发射的ID号,但是发射不会记忆接收机的ID号
很多控都是这样的,正常

网友C:
貌似这和Futaba的2.4G控一样了,都是将控本身和接收机对频。而JR的做法一向是用控内部的模型编号和接收机对频。厂家的做法不同而已。

网友D:
不同厂家不一样啊,spekturm就是一个模型数据绑定一个固定的接收机,这样有好处也有不好的。
好处就是你拆接收机去其他飞机上的时候,换个模型数据就行了。
不好就是,万一你数据选错了你就悲剧了。
不过绑定接受也很麻烦,你拆了接收机去其他飞机上就要重新对一次频,看你自己怎么看这个问题了

楼主:
这个控速度倒是很快很快